楼主(2012-04-06):
现在在做一个 FX2N-4AD-PT 调试,按照样例做完程序之后,监视D10 D11等出现数值差异如下

  BCD  D10   K4Y020
  BCD  D11   K4Y020

在不加温情况下监视D10 初始值为30,  D11为38 。

请问一般初始值不是为0吗?  为何出现了不同数值,且为30开始, PT100是一同采购的,阻值无误。

再问出现此数值是否为正常呢?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A:
网上搜了一下:
pt100是铂热电阻,它的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PT后的100即表示它在0℃时阻值为100欧姆,在100℃时它的阻值约为138.5欧姆
30度 111.67欧姆
40度 115.54欧姆

由于现在的室温要 20多度,因此,显示30,应该差不多,另一个显示38,也应该正常,二根铂热电阻的阻值不可能是一模一样,总有一点互差的。
你可以用标准温度计校正,如果标准温度计显示是25度,那么,你二根铂热电阻所测数据要减去:5 和 13。
比如再增加:
[SUB D10 K5  D20]     D20是实际温度
  [SUB D11 K13 D21]    D21是实际温度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A:
楼主做好了?
怎么不冒个泡?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