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交流伺服电机可以用变频器控制吗?

楼主(2012-04-06):
台达交流伺服电机可以用变频器控制吗?没有什么控制精度的要求,有没有哪位用过的

网友A:
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你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我主要是要控制速度 经常启停,有没有实际使用过的朋友说说看 要怎么控制

网友B:
多大功率的

楼主:
电机是0.75KW的

网友C:
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D:
可以,要用220V变频器才可以,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E:
楼上几位朋友有点信口开河啊,普通的变频器可以?能控制的只有一些高端的变频器,用过Danfoss的FC302,价格不菲啊,小功率伺服的话还是用伺服控制器吧!

网友F:
可以这样吗?编码器怎么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这样吗?编码器怎么接?
可以这样的,伺服电机一般是永磁同步电机,用FC302驱动,只用来变速的话编码器不接也可以,要是想连接编码器实现闭环控制或更高级的运动控制的话需要选用MCB102编码器选件或者是MCO305运动控制器!我控制过施耐德BSH伺服电机,确实可以,不过小功率电机的话这样用不会有任何性价比!

网友G:
开心是福

网友H:
我看到过三菱变频器控制伺服的,没去研究,因为这个伺服没编码器,当成普通电机用了

网友I:
只能够说能动起来,明确说是不适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上几位朋友有点信口开河啊,普通的变频器可以?能控制的只有一些高端的变频器,用过Danfoss的FC302,价格不菲啊,小功率伺服的话还是用伺服控制器吧!

绝对没问题的,人家楼主都说了,没什么精度要求,只作普通的加减速,所以完全不需要用大炮去打蚊子的

网友J:
都是高手呢 ?  变频器控制伺服  ?????  伺服电机一般都是高响应  高频率  普通变频器怎么可能控制的了 电压是个问题  搞不好会烧坏其一  最好不要当科学家

网友K:
呵呵高手多啊

网友L:
真有创易咯   林子大了 什么呵呵

网友M:
学习了 没有用过, 变频器 与伺服器的价格 也相差的太多了,应该没有这个必要了

网友E:
呵呵,16楼~18楼的朋友,说话有点讽刺的味道啊!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有何不可?能否举例说明一下?变频器不只是代表中国那些山寨的变频器啊,难道伺服控制器不是采用变频方式调速的吗?

网友N:
我试过,用三菱的变频器控制ABB机械手的安川伺服电机,低速时还可以高频时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