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超声波设备对PLC是否产生很大的干扰

楼主(2012-04-06):
超声波设备对PLC是否产生很大的干扰。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2012-06-15):
也不会呀。。只要超声波发生器不放电柜里没有什么干扰的

网友B:
是这样的。

网友C:
我这里的超音波贴布机对PLC没有一点干扰,而且都是装在一个电箱里的。
jxh668

网友D:
超声波电源当然有干扰

网友E:
我们公司是专做大功率超声波焊接的,PLC和发超声波电路同一个电箱,只要接地好对PLC本身没什么干拢,但对PLC输入线和主电一起会有干拢信号,屏蔽好就行了

网友F:
应该没多大干扰把!

网友G:
建议将超声波电控柜和PLC控制柜分开布置。

网友H: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