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模拟量(压力)如何做

楼主(2012-04-06):
那位大哥大姐知道如何用西门子S7-200模拟量测量压机压力,不知该怎么做啊,谢谢。(0-40MP和0-
15MP的压力变送器,4-20MA信号,在触摸屏能调压力上下限,共用两个通道,一个是AIW0是40MP的,一
个是0-15MP的,也就是A通道和B通道,触摸屏是维纶的8000系列)

网友A:
应该说清楚你传感器的测量范畴,还有传感器输出的形式,只是说个压力,程序没法做。

网友B:
一般压力信号为4~20mA,也有O~10V的(如西门子)但都可以接入EM231,只是拨码开关位置不同

网友C:
压力范围与测量范围是两个概念,一般压力传感器基本都是4---20mA的标准信号,量程是你自己选定的,但在程序中你需要设定压力变量范围 。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