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报警

楼主(2012-04-06):
松下伺服驱动器,型号MADDT1207003,上电没事,不运行,过一会,十几分钟,几十分钟不等,就报警ERR-21。由于手头了没有说明书,不知道报的啥,了解松下伺服的大哥们解说一下。

网友A:
查一下说明书,那表示伺服电机故障。
绿色的微笑

网友B:
我查看了下 我的是MINAS A5 的ERR-21显示的是
0.编码器通讯断线异常保护
1.编码器通讯异常保护。
第一种处理:纠正连接器插头的错误接线!
第二种处理:确保编码器电源电压!电机电缆与编码器线分开放,讲屏蔽线接入FG!
这是A5 ERR-21的处理办法 给你参考下!
下载积分:+5(dujiang100) 热心助人
学习,努力

网友C:
1.检查一哈电源 2.检查以下编码器的4线是否接对,是否有松动.3.地线是否接好
松下的伺服 地线一定要接好,否则很容易就报21 的

网友D:
肯定是编码器线有问题

网友E(2012-08-03):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伺服运行半小时十几分钟不等就报警21;重启又是这样。

网友F(2012-10-15):
是编码器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