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与输出

楼主(2012-04-06):
一个简单的模拟量输入与输出程序用三菱PLC如何编写
还有模拟量输出是如何输入到触摸屏的,要设置什么吗?
初学,请谅解,希望高手帮助

网友A:
2楼顺带提问一个关于
怎么把载人卫星成功送入指定轨道的控制。
初学,请谅解,希望高手帮助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完全在搞乱

网友B:
看手册吧,手册上都有例子的

网友C:
百度直接有视频教学,一目了然

网友D:
初学就送卫星上轨道?

网友E:
高手,学人造卫星还来这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