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生产线500A电流,用600A的断路器行吗?

楼主(2012-04-06):
一条生产线500A电流,用600A的断路器行吗?

网友A:
应该不行!!再选大点!!

网友B:
小了点啊!!!

网友C:
是什么负载

网友D:
根据感性和容性而定,

网友E:
800a比较合理

网友F:
小了点,用1000A的吧。

网友G:
同意 800A 合理

网友H:
最好是1000A~~~~~

网友I:
看你负载的 情况

网友J:
我建议还是1000a较为保险,

网友K:
要估算一下启动电流等瞬间变化最大量,致使不跳闸。

网友L:
先计算你的负载,600A是小了一点

网友M:
800A的可以,1000A偏大的了

网友N:
800A的经济实用
开心是福

网友O:
应该在1.5倍以上为好。

网友P:
负载基本上是感性居多,容性负载除非加补偿,500A电流算1/3的启动电流,最保守也有800A以上的断路器

网友Q:
600A是不行的,还要考虑有没有凸变电流等因素。正常是阻性负载运行是500A电流,用700-800A的开关就差不多。

网友R:
用800A以上断路器的比较保险

网友S:
感性负载要1000A,纯阻性要800A。

网友T(2012-05-07):
还是看单位性质吧 私营企业就够了 财大气粗的就1000a吧

网友U:
是要看具体负载的情况的,但一般来讲800A应该够了。
请多关照!

网友V:
断路器应选不小于600A*1.3,选800A比较合适。

网友W:
如果电动机比较多的话,就不行了,最好选800至1000的断路器

网友X:
要看你最大的电机是多大,才好决定,按照总容量很难确定的!

网友Y:
这个要看负载的性质了。比较合理的是800
zsh340

网友Z:
开关选择约在负载的1.2~1.5之间最好。500AX1.2=600,500X1.5=750.选800A比较合适。当然越大越好,但还是考虑经成本在里面。

网友AA:
1.5--3倍额定电流选用

网友AB:
要看带的负荷,负荷的需要系数,一般600A就可以的

网友AC:
电流的1.5倍

网友AD:
生产线?有很多的动力设备启停吧 600小了!频繁跳闸!

网友AE:
800A比較合理點

网友AF:
800A的可以

网友AG:
肯定不行,会起热的建议800到1000安培

网友AH:
800A足够用

网友AI:
要看启动方式
Dengjiuhe

网友AJ:
不知道你的负载电流是如何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