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请教MR-J2S-10A

楼主(2012-04-06):
麻烦各位进来的朋友了,买了一台MR-J2S-10A学习用,请问一下伺服放大器只接控制电源能不能用,还是主电源也要接,我只知道伺服输出端可以不接。家里也没有三相电源。麻烦大家了。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谁说要380V啊? L11连到L1 L12连到L2,然后接220V家用电, U V W接电机,分别为电机上的 红、白、黑
但CN1插头处要短接啊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楼上的大侠,CN1插头短接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使用手册上是说单相AC230V电源的场合,L1,L2接电源,L3不要接线。你说L11接L1,L12接L2这个我明白了。控制电源跟主电源都接好了。但不明白CN1插头短接是什么意思。

网友B:
380 不能用,可用220.三相只能用110,小心烧马达。

网友B:
不一定要短接,要看你的接法。短接只是提供24v而已。

楼主:
谢谢了。我懂了

网友A:
不短接就报AL.16 上电试试吧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不短接就报AL.16 上电试试吧
不明白,请教短接那几个针脚。

网友C:
24V要给电,短接急停,前限和后限开关!软件里也可以设置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