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2(H) PLC 64AD模拟量处理

楼主(2012-04-06):
请教三菱Q02(H) PLC 64AD模拟量处理怎么做?64AD模块在机架的位置和地址有什么关系?地址怎么确定?
64AD模块在扩展机架的第五个插槽上

网友A:
是调速器吧?这个看看手则,应该有说明

网友B:
GX8编程软件,选择SYSTEM MONITOR,显示地址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