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用过普传变频器的

楼主(2012-04-06):
现有普传pi800/8100变频器,11kw以下的,想要现场按钮控制以40hz正转启动,和以40hz反转启动,请问接线端子接线和参数怎样设置,小弟第一次用这种变频器,以前一直用三菱的,普传端子接线上没有正反转字母,不知从何下手,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不论世界各国的任何变频器;都是大同小异;你这个变频器没有听说过;都是和三菱等等变频器应该差不多的;没有说明书;可以在现场试试;不会搞坏的;只要进线出线不要搞差
下载积分:+2(scw威伟) 热心助人

网友B:
正如一楼所说,只要进线和出线不要弄错,你试也试得出来的,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深奥的,你几然懂别的变频器,也就能把这个变频也整得明明白白的,反正控制方式和接线都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C:
看看是否有用
普传PI-3000变频器说明书 .pdf

网友D:
普传的8100的变频器的控制端子需要你自己设定参数定义控制端子的功能的,自己多看看说明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