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单相变频器里电源之后没有用整流块

楼主(2012-04-06):
怎么单相变频器里电源之后没有用整流块啊直接是220伏输入
是浙江做的变频器

网友A:
看你变频器的类型。
变频器有两种类型,1种是多数的变频器都为该类型,叫交直交变频,即先整流在逆变的类型。
2种是很少的类型,交交变频,即不经过整流即进行逆变的类型

楼主:
好
感谢这位大侠

网友B:
学习了,只是理论上听说过,没见过交交变频器

网友C:
有的整流和输出模块在一起

网友D:
确实第一次听到有交 -交变频器!

网友E:
第一次见识见识…

网友F:
可能是用了一体化模块,所以楼主没有看到整流器。交交变频确实是有的,由于其频率变化范围较小,所以在中小功率变频器中很少有采用这种方式的,楼主的是单相220V的变频器,功率不可能太大,所以不会是交交变频的!

网友G:
何为交交变频器呢
wananjushi

网友H:
又长见识了,谢谢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