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通过触摸屏的422连接PLC

楼主(2012-04-06):
选用三菱Q系列PLC与触摸屏GT1550,而Q系列PLC的编程口为232,故连接Q系列PLC时,触摸屏的232口将会被占用,使用透明功能时能否用422口直接连接?

楼主:
谁知道能帮忙给个答复吗?不胜感激

网友A:
能,改接线,并在屏的程序上跟PLC的通迅端口改成422就可以了~~~~~你查下GT1150手册看下422的双工通迅是用到的哪几个端脚,自己做条通迅线就OK了~~~

楼主:
没怎么明白!

网友B:
我个人认为可以,因为422与485的通讯方式一样 好像都是用3 、8这两根线

网友C:
应该可以的

网友D:
我一直用三菱的触摸屏422口连FX系列的PLC,触摸屏的232口用来上传下载程序及监控

楼主:
因为是Q系列PLC没有422口的线,有的话我就直接买得了,但没办法准备422口连但实在不知道,等礼拜一打客服问问

网友E:
可以啊,我们许多都这样搞的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