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用法

楼主(2012-04-06):
跳转指令怎么用啊。那个p 是怎么样标记的?我写进去过,但读取时提示是有问题的。请教。。。

网友A:
简单点说,当你要使用跳转指令时,你必须给程序的某一步或者说是某一功能块指定一个指针P(数字),满足一条的条件执行CJ命令,直接跳转执行到这个指针所指定的位置步~~~~在梯形图中,指针放在左侧母线的左边。指针可以出现在相应跳转指令之前,但是如果反复跳转的时间超过监控定时器的的设定时间,会引起监控定时器出错的。

楼主:
我试过了。:(提示指定的位置不正确) 还有啊,我在转换时老是说;指定无法使用的com端口。请确定com端口的设定后在次执行。我也设置过了还是不行。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把你的程序上传上来~~~~~~没看到东东也不好给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