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6):
哪位能给解释下,程序的动作。O(∩_∩)O谢谢

网友A:
根本动不了作!
楼主如果是初学者,那解释也没用,多看看书吧!
把程序输到PLC里。实际操作一下更容易理解!!

上面是我顺手没加考虑的第一次回复,我不删掉,
不好意思,第二行下面的钭杠我没理解清楚,也没用过,因为,正常的程序中不可能去用这种指令的!
我没模拟测试,只凭感觉回复错了,如果测试一下,就不会错。

用得着为这种没什么意义的程序去测试去动脑子吗?我相信,说动不了的,都只是感觉,没有实际测试。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程序搞这么复杂干什么?
只要简单的用一个X0的上升沿或下沿升就可以:

如果确实要创新,那么,就不要用PLC ,直接用按钮来控制接触器启停,那才是创新!!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B:
包逻辑搞通,程序就通了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C:
楼主你好,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程序的意思是,按下x0时,y0得电,再次按下x0时,y0失电。
时序图给你介绍。上方是y0,下方是x0.

网友D:
模拟学习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网友E:
一楼的懂吗,这是单键启停程序。当X0接通上升沿有效经过Y0常闭点,Y0得电自搜。
自锁;X0后面的斜杠表示取反执行(X0接通其结果是的到X0断开的结果向后执行反之则相反)

网友F:
求4楼兄弟的做这图的软件?

网友G:
单按钮起停电路。此程序楼主首先理解上升脉冲以及周期时间。其次理解上升沿取反的含义。此程序就可理解透彻。
朝花夕拾

网友H:
下载plc试试就可以

网友I:
请教一下大虾,上图中的求反用什么指令输入啊??

网友I:
模拟过了,一个很好的单键启停电路。上升沿用的好,换做一般按钮就不行。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主的图我没仔细看清,第二行X0后面有一斜杠没理解清意思(我没模拟试,只是凭感觉)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程序搞这么复杂干什么?
只要简单的用一个X0的上升沿或下沿升就可以:
如果确实要创新,那么,就不要用PLC ,直接用按钮来控制一个接触器启停,那才是创新!!

网友J:
单按钮启停
zsh340

网友K:
程序可以动,动作过程跟PLC里面的CPU扫描方式有关,从上至下,从左往右扫描运行。

网友L:
如果不用plc,最少得用几个继电器才能达到单按钮启停

网友M:
浮躁的社会

网友N:
启停功能···~~~

网友O:
用继电器的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P:
没怎么用到取反执行,有没有具体解释?
学习------

网友Q:
学习下我也不清楚

网友E:
会的15楼,不要PLC用接触器最少要3个我接过能实现
zsh340

网友K:
看到上面不少回贴,看来不懂PLC的人还不少,大部份人说不能动。
完全错误,程序肯定能动,且有输出。这段程序的功能是一个按钮实现启动、停止两种状态。
程序如果何运行的,请大家仔细看看PLC的扫描动作,从上至下,从左至右的原则。如果连这个程序的动作原理都不能理解,那说明还没有真正的入PLC的门。

网友R:
单按钮启停程序

网友S:
学习了,很好的程序哈哈,
LDP X0
AND Y0
LDP X0
INV
AND Y0
ORB
OUT Y0

网友S:
LDP X0
ANI Y0
LDP X0
INV
AND Y0
ORB
OUT Y0

网友S:
ATL Y0 指令真是好,很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