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老是报警,有经验的师傅帮忙看看

楼主(2012-04-07):
自编程序是控制圆盘机转动的。检查不出问题了,能正常运行。但总是运行1-2小时后报严重错误停机,断电后又能运行。也就是开了1小时后出现报警只能断电重新上电才行。找不出原因了,有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帮你分析了一下 加上注解了 我也是在学习 程序最后置位复位连锁不能实现 ,也许是你上载程序时候不小心更改了202.01 我给你改过来了。试一下吧 也教你怎么加密 密码3333
下载积分:+3(下大雨)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scxclzyzb) 热心助人,授人以渔。

网友A:
下面20.01改成202.01应该成功,别地没发现错误。直接下载就OK

网友B:
你到时候在线检查一下错误日志,他有提示你如何操作,要就是硬件,要就是你处理数据有问题,基本就是这几类会造成停机。其他可能性很少了

网友C:
1楼很热心啊,加了注释,很直观了。

楼主:
多谢一楼兄弟。回头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