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变频器VFD-B记数不能保持

楼主(2012-04-07):
中达变频器VFD-B系列,我现在用了变频器的计数功能,但每次变频器断电后记数值都清零了,请问是变频器本身计数值断电后就不能保持还是我有哪个参数设定有误或是有哪个参数没有设定,请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台达VFD-B本身断电后就没有保持这个功能~~~~~因台达的计数是靠外部多功能输入端子传送计数信号后直接给显示出来的,并没有数据保存的一个模块的

网友B:
版主啊是台达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啊是台达吧!
中达也就是台达~~~~台达在大陆的公司~~~~~

网友C:
下次还要用的话,就换台VFD-E系列的变频器,内带简易PLC功能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