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了隔离变压器还需要使用滤波器吗?

楼主(2012-04-07):
我们公司的设备,主要负载是气缸类的,使用欧姆龙中型PLC,在接主电路的时候,一直都使用隔离变压器,从变压器出来后,接PLC前还要使用一个滤波器,不知道两者功能是不是重复了呢? 还有必要使用滤波器吗? 比较疑惑!

网友A:
可以不用

网友B:
等待和大家一起讨论,我们一直都是一起用

网友C:
一般常规设计是需要的。

网友D:
我们是台达的~也是用于气缸或者电磁阀等的~
仅仅用了一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E:
要想机床稳定 就应该按照标准设计 标准是人定的 不要看别人这样 那样 你就跟着学 我用PLC 从来就不用继电器转换 没有出过一次故障 也没有烧坏点 我就是自己计算的

网友F:
什么都不是绝对的,要看具体情况。就如我们公司的情况,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都要装。因为有中频电炉,谐波很大浪涌也大。光装隔离变压器就不能很好地滤除谐波。即便都装了还会出现输入点损坏的现象。

网友G:
隔离变压器根本就不能隔离高频中频,所以要加滤波器,如果后端要求太高 你就加带通滤波器吧

网友H:
要看你负载设备是哪一类,普通的倒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