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7):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控制5轴伺服,然后程序带比较多的比较、循环、判断,不知道用什么硬件来控制比较好(最好是软件能用C语言或C++之类的指令如if,else等编程的)

网友A:
安川的伺服+控制器 用运动指令 写 方便的多
并且 指令都是类 c 语言的

我做过 控制50轴 都很方便

网友B:
三菱PLC运动控制模块QD75M4,运动控制不是PC语言的强项,问题比较多

楼主:
用PLC能解决以上的问题吗?

楼主:
其实控制是满简单的,都是定位,主要是里面的逻辑判断比较,运算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川的伺服+控制器 用运动指令 写 方便的多
并且 指令都是类 c 语言的

我做过 控制50轴 都很方便

安川的没用过,不知道你所说的控制器是指什么硬件,我还有一半的逻辑控制,该控制器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PLC运动控制模块QD75M4,运动控制不是PC语言的强项,问题比较多

三菱PLC好像不支持高级语言吧

网友C:
才5轴而已,别想复杂了。
C写逻辑很不方便的,如2楼说的,问题会很多,
比较、循环、判断,梯形图也做的很好。
ST适合做数学运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5轴而已,别想复杂了。
C写逻辑很不方便的,如2楼说的,问题会很多,
比较、循环、判断,梯形图也做的很好。
ST适合做数学运算而已

那你的意思是一般PLC控制就行了啊

楼主:
另外ST是什么?

网友D:
信捷的PLC好像是支持C语音的,你看看吧!

楼主:
我现在的想法是定位控制用PLC,逻辑比较判断用高级语言,所以PLC最好支持高级语言的

网友E:
照理说,程序结构跟用什么硬件没多大关系吧。主要还是看你的系统是偏重于数据处理还是运动控制上,只要硬件能达到你的控制要求,剩下的只是算法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想法是定位控制用PLC,逻辑比较判断用高级语言,所以PLC最好支持高级语言的
SIEMENS的S7-1200,S7300、400均支持SCL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