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7):
    GT10系列触摸屏相关

      欢迎大家光临本人小店,全场三件包快递。收藏本店特送购物卷,欢迎大家光临!网址:http://liguanhui126.taobao.com

提问:GT1030触摸屏如何使用USB进行数据传输?

回答:使用USB转232电缆 + QC30R2 连接,注意要在软件中选择合适的COM口

提问:触摸屏突然断电了,之后会怎么动作?

回答:瞬时掉电<5ms时,继续动作。长时间停电、电压低的时候,触摸屏动作停止;恢复上电之后将会自动重启。

提问:液晶屏有亮点、黑点,而且闪烁,是不是触摸屏不好?

回答:触摸屏有亮点(一直点亮的点)和黑点(不点亮的点)发生是液晶屏的特性。液晶屏中有非常多的显示元件,因此不能保证100%不出现亮点和黑点。此外,根据显示色不同,可能有闪烁出现。出现亮点、黑点或者闪烁,并不是产品不好或者故障,而是其特性。

提问:如何在系统菜单当中进行通讯监视?

回答:可以通过同时触摸屏幕左右上角进入系统菜单,然后触摸‘通讯设置’,接着触摸‘通讯监视’,其中黑底白字部分表示不执行发送或者接收。

提问:触摸屏的触摸定位不准确,如何校准?

回答:进入触摸屏系统菜单设置界面,选择‘校准’菜单,精确点击[+]号直到返回菜单设置界面即可

提问:实用菜单功能的启动方式。

回答:1.无工程数据时,上电之后,触摸OK键即可以显示实用菜单。 2.显示编写的画面时,默认出厂设置是触摸左上角,即可显示实用菜单。 3.在画面中设置扩展功能开关,选择实用菜单,即可显示实用菜单。

提问:如何让窗口自动弹出?

回答:为窗口切换软元件赋值,数值为指定弹出窗口的编号即可。

提问:GT10系列触摸屏可以仿真吗

回答:使用GT Simulator3新软件可以仿真,软件版本需要在1.22Y以上支持。

提问:报警记录显示当中,可不可以使用不同的软元件报警?

回答:不可以,因为在GT10系列报警记录软元件公共设置中,软元件设定只能选择连续方式,不能选择随机方式,因此只能选择连续的软元件实现报警记录显示功能。

提问:键代码开关当中的梯形图显示为什么按下无效?

回答:GT10系列的触摸屏没有梯形图监视的功能。

提问:当位软元件为ON或者OFF时,可分别切换不同的画面吗?

回答:可以。画面的切换是通过给画面切换软元件赋值,画面切换软元件为字软元件。通过状态监视功能中的设置条件位软元件的状态,并且在动作中给画面切换软元件赋值为固定值即可。

提问:输入数值怎么和文本显示的文字对应?

回答:将需要显示的文本登录到注释或者注释组当中。然后使用注释显示(字),显示与字软元件的值相对应的注释的功能。

提问:如何安装GT10的基本OS,通讯驱动OS

回答:按住右下角,上电。会出现安装画面,通过软件进行安装基本OS,通讯驱动OS

提问:如何使GT1030-LBL-C上出现install os的安装界面

回答:上电常按右下角

        欢迎大家光临本人小店,全场三件包快递。收藏本店特送购物卷,欢迎大家光临!网址:http://liguanhui126.taobao.com

GT12系列触摸屏

提问:GT12可以通过MODBUS与PLC通讯吗

回答:可以连接支持 MODBUS/RTU协议的标准设备

提问:记录趋势图中的年月软元件怎么设定?

回答:将“年”的数值显示中软元件运算,屏蔽低4位,AND FF00,并且右移8位。将“月”的数值显示中软元件运算,屏蔽高4位,AND 00FF。

提问:使用多点连接的方式最多可以连接多长距离

回答:包括串口多点连接模块(GT01-CRS4-M)和PLC之间的距离最大可以扩展500米

提问:开关可以输入数值吗?

回答:数据写入开关可以实现将固定值或者间接的软元件值输入当前软元件中,但是都无法实现弹出数值输入键盘输入数值。

提问:GT12的连接电缆怎么在连接手册上找到?

回答:GT12系列是GT11系列的升级版,GT12系列的电缆根据GT11系列的查找。GT12系列有以太网接口,以太网的连接方式,根据GT15系列查找即可。

提问:触摸屏矩阵阻抗模式和模拟阻抗模式的区别

回答:触摸屏面板有2种,模拟量(矩阵阻抗模式)和数字量(模拟阻抗模式)。模拟量:可以同时按2点,精度差,定位块数字量:只能按1点,如果按2点,触摸屏无法判断具体一点,误认为是一区域中心,中间会动作,定位点

提问:重叠窗口和叠加窗口的区别。

回答:重叠窗口是基本画面中弹出的窗口。可以通过手动移动和关闭窗口。叠加窗口是基本画面中合成显示的窗口。重叠窗口与叠加窗口最多都只能同时显示2个窗口。

提问:GT12可以多点同时触摸吗

回答:不能,GT12系列的触摸面板方式为模拟电阻膜方式,同时按显示屏上两个点,如果所按处的中心附近有开关,可能会导致该开关动作,因此仅对应1点触摸。

提问:退出设置了密码的画面,重新进入该画面怎么才能仍旧需要输入密码?

回答:将退出该保密画面的画面切换开关,改成多用动作开关。设置两个动作,分别为设置字软元件为安全等级软元件,固定值设为0,使安全等级返回为0;以及基本切换,填入所需返回的画面号。

       欢迎大家光临本人小店,全场三件包快递。收藏本店特送购物卷,欢迎大家光临!网址:http://liguanhui126.taobao.com

GT15/GT16系列触摸屏

提问:请教GT16的RS422串行的特殊性。

回答:是特殊接口。需要GT16-C02R4-9S(9针)或GT16-C02R4-25S(25针)的422接口。

提问:GT16系列多媒体功能的操作设置和支持的多媒体文件格式

回答:1.加GT16M-MMR的CF卡 2.进入主菜单——影设置或扩展功能按钮里面的多媒体能进入菜单支持的格式:MP4和3GP

提问:在触摸屏的时钟设置中时间通知与时间调整有什么区别?

回答:时间通知是用触摸屏的时间来调整所连接PLC的时间,故需电池来保存其时间。时间调整是由PLC来调整触摸屏的时间。

提问:GT15-75J61BT13-Z和GT15-J61BT13有什么不同

回答:GT15-75J61BT13-Z用于CCLINK Ver.1模式,由A8GT-61BT13和GT15-76IF900组成;GT15-J61BT13兼容CCLINK Ver.2模式.前者已经中止生产了。

提问:文件保存模式和缓冲记录模式的区别?

回答:文件保存模式:多用于大量日志数据的保存于存储卡中。保存的日志数据可保存在Unicode 文书文件/CSV文件后在电脑中显示。缓冲记录模式:多用边收集高速的日志边在GOT中显示。因为使用缓存(RAM)断电后就会消失。

提问:请教GT15/GT16系列的触摸屏区的调整方法。

回答:GT15的情况下:系统菜单画面-GOT设置-操作的设置-触摸屏调整设定,然后进行坐标调整。 GT16的情况下:系统菜单画面-本体功能设定-操作关于触摸屏调整设定,然后进行坐标调整。

提问:通过GT15触摸屏进行CF卡格式化的初始密码是什么?能否进行修改?

回答:通过GT15对CF卡进行格式化的密码固定为1111,不能进行修改。

提问:什么型号的触摸屏可以连接打印机,连接打印机有什么配置和设置。

回答:GT15系列和GT16系列的触摸屏可以连接打印机。打印机可以使用串行或者PictBridge兼容型号,如果安装打印机接口模块"GT15-PRN",需要安装打印机的扩展功能OS。

提问:GT15-QBUS,GT15-QBUS2,GT15-75QUBL和GT15-75QBUS2L有什么区别?

回答:GT15-QBUS可用于终端GOT,具备1个总线输入接口的标准型总线板。 GT15-QBUS2可用于终端或中继GOT,具备1个总线输入和1个总线输出的标准型总线板。 GT15-75QUBSL可用于终端GOT,具备1个总线输入接口的薄型总线板。 Gt15-75QBUSL2可用于终端或中继GOT,具备1个总线输入和1个总线输出的薄型总线板。

提问:写入触发软元件和读取触发软元件的区别?

回答:写入触发软元件是设置配方功能执行写入的软元件,将配方文件中设置的软元件值批量写入PLC。读取触发软元件是设置配方功能执行读取的软元件,将软元件当前值读取到配方文件当中作为修改。

提问:视频输入输出是怎么连接的?

回答:视频输入为(Video输入)能够同时在四个窗口显示四台摄像机画面。视屏输出(RGB输出)能够通过15针的RGB接口连接到显示屏上显示画面。

提问:什么是报警历史记录累计模式

回答:将每次报警的最新报警状态与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报警次数及时间进行累计、采集。

提问:什么是报警历史记录模式

回答:是每次发生报警时,将报警的内容添加到GOT的内置存储器中的方式。(每次发生报警时添加到历史记录中。)

提问:如何自制键盘,并且能够触摸输入之后自动跳出自制的键盘?

回答:新建窗口画面,可以通过库一览表将所需要的键盘拖入窗口画面,或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将键代码开关组合成为一个键盘,键代码可在画面设计手册附录1上查询到。在公共设置的系统环境中,选择按键窗口,勾选使用用户自制按键窗口,并选择制作的窗口画面。

提问:工程数据传输关于以太网下载

回答:在以太网下载中,只能进行工程数据的下载/上载、特殊数据的下载。(不能安装BootOS、OS)需要预先将BootOS、OS安装到GOT 中,将连接机器设置下载到GOT 中。

提问:GT15系列和QPLC通过计算机链路连接最长多少米?

回答:用422方式最长1200米,用232方式最长15米。

提问:如何读取GOT安装的OS

回答: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点击[ 通讯] [ 驱动器信息] 菜单。显示跟GOT的通讯对话框( 驱动器信息选项卡)。指定想要取得驱动器信息的驱动器名。当GOT 的OS版本比GT Designer2所具有的OS 版本新时,对不能识别的OS将显示为“其它”。

提问:POWER LED的显示状态橙色/ 绿色闪烁,是为什么?

回答:背光灯断线

提问:操作员认证需要下载哪些OS

回答:下载操作员认证和操作日志

提问:存储器检查操作口令是什么?

回答:口令固定为5920

提问:三菱的触摸屏GOT1000系列能否直接连接温度调节器/指示调节计、变频器、伺服放大器、CNC等FA设备?

回答:可以。三菱的触摸屏GOT1000系列中的GT11/15系列可以直接连接欧姆龙、神港技术、Chino、富士电机、山武株式会社等公司的温度调节器/指示调节计,可以直接连接三菱电机自己的变频器、伺服放大器、CNC等FA设备。

提问:如何在GOT1000中向PLC输入浮点数?

回答:首先确定PLC要支持浮点数,然后在GT Designer2中选择数值输入,并设定如下: (1) 数据长度为32位。 (2) 显示数据类型为实数。 (3) 打勾选项对话框,在对话框中的数据类型中选择“实数”。

提问:GT15的日志功能可以保存在CF卡中的数据是多少?

回答:理论上是根据CF卡的容量决定可以保存的日志数据的大小,经实验可使用SanDisk公司2G的CF卡

提问:GT15可使用哪些CF卡?

回答:GT15除了可以使用三菱电机生产的CF卡(GT05-MEM-16MC/ GT05-MEM-32MC/ GT05-MEM-64MC/ GT05-MEM-128MC/ GT05-MEM-256MC)以外,还可以使用以下通过检测的CF卡:SanDisk公司的SDCFB-64-□,SDCFB-128-□,SDCFB-256-□,SDCFB-512-□,SDCFB-1024-□或SDCFH-1024-□,SDCFB-2048-□或SDCFH-002G-□。其他CF卡建议客户事先测试确认。备注:“□”表示因销售区域

提问:CPU直接连接和计算机链接连接的速度差异

回答:计算机链接连接与 CPU 直接连接相比,其响应速度稍慢。CPU 直接连接为二进制数据交换,而计算机链接连接则是ASCⅡ数据交换,所以计算机链接的数据量稍大。此外,计算机链接时还需在C24←→CPU之间进行数据传送,需耗费额外的时间。因此,计算机链接时的速度比CPU直接连接稍慢。 GOT-A900 系列的参考值如下所示:条件 指示灯显示为16点 监控软元件为连续软元件 CPU 直接连接 0.25秒 计算机链接连接 0.3秒

提问:将GOT的电源关闭后再启动时,GOT内部软元件的内容会怎样?

回答:GOT 的电源关闭后再启动时,GD的值全部变为“0(零)”,GB全部变为“OFF”

提问:总线连接时可否使用GOT占用的I/O?

回答:GOT 占用的 I/O 区域(X/Y)由于系统正在使用,故用户不能使用。 <与 QCPU(Q 模式)总线连接时> 作为 I/O 点数16点的智能模块来识别。 <与 QCPU(Q 模式)以外的本公司可编程控制器进行总线连接时> 作为 I/O点数32点的特殊功能模块来识别

        欢迎大家光临本人小店,全场三件包快递。收藏本店特送购物卷,欢迎大家光临!网址:http://liguanhui126.taobao.com

三菱触摸屏软件相关

提问:在使用部件移动时,当部件移动到一定位置时会无法显示?

回答:在使用部件移动时,如果部件的图形有一部分移动到显示区域之外时,部件将无法显示。

提问:GT Designer2上为何不能选择工具栏里的图标

回答:只需初始化工具栏即可正常显示工具栏(图标)。在GT Designer2软件中选择“工程”菜单/“绘图环境”,并点击“工具栏”选项卡中的“全部复位”按钮

提问:使屏幕保护功能无效

回答:在系统信息中,通过将“自动屏幕保护无效信号”置于ON,可以使应用程序(设置)中设置的屏幕保护功能无效

提问:GT D3软件中“库”调用设定

回答:在软件中选择 视图—一览表窗口—库一览表 即可

提问:如何调整开关的有效区域,显示区域

回答:在画面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编辑触摸区域 边框区域即可

提问:报警删除功能如何制作

回答:可以在相应动作开关中对键代码进行设置,具体可以设置为‘删除’或‘全部删除’

提问:趋势图表显示能否将每一变化点所处的时间进行显示?

回答:趋势图表显示无法记录采样点的采样时间,可以使用历史趋势图表和日志功能来记录趋势图表中采样点的时间。

提问:请教可以在GTD3工程使用的密码设定。

回答:工程中使用用户登录,就可以防止登录用户之外的阅览。并且为用户提供了工程安全等级(5级)可以限制每一个用户的读去/写入。

提问:请教可以在GTD3工程使用的密码设定。

回答:工程中使用用户登录,就可以防止登录用户之外的阅览。并且为用户提供了工程安全等级(5级)可以限制每一个用户的读去/写入。

提问:在使用报警记录显示时,选择记录模式和累计模式有什么区别?

回答:记录模式: 将报警的发生状况作为历史记录采集。已恢复的报警再次发生时,作为新的报警采集。累计模式: 将最新的报警状况及累计时间、发生次数进行合计。已恢复的报警再次发生时,加到发生次数中,上次的报警信息(发生日期时间、恢复日期时间、确认日期时间)将被最新的报警信息所更新。

提问:在GTD2中将F900的工程转换成GOT1000后,画面部件被隐藏。

回答:不是部件而是图形消失了。由于F900的共通画面是表示在基础画面下方的,在GOT1000中切换画面后,此画面就会表示在基础画面的上方。造成叠加部分无法显示。请按照以下方法对应。「呼出画面安排在基本画面之下」和「呼出画面时被呼出的画面的背景色无效」打钩。

提问:GOT1000中能否叠加显示折线图与条形图或趋势图与条形图?需要如何进行画面设计?

回答:可以,使用GOT1000的图层功能。使用GT Designer2设计的画面图层分为前面和背面,在进行画面设计时,将其中一个对象设置在背景,将另一个对象设置在前景,通过设置透过色,即可以显示重叠放置的对象

提问:报警的删除怎么做

回答:可以使用与报警列表操作相关的键代码,其中就有报警删除按钮

提问:按键有声音,哪里可以取消

回答:GOT设置里的蜂鸣器音改为无

提问:数据写入开关/设置值/将固定值及间接二者均选中时

回答:将固定值+ 间接值写入字软元件中。如想对D1每按一下+1的话,可以将动作设置的软元件,设置值的间接软元件设置为D1,固定值设置为1

提问:时间通知的意义是什么

回答:将连接机器的时钟数据与GOT 的时钟数据调整为一致。GOT-〉PLC

提问:时间调整的意义是什么

回答:将GOT 的时钟数据与连接机器的时钟数据调整为一致。PLC-〉GOT

提问:怎么实现GT1000系列触摸屏与带时钟功能的可编程控制器之间时钟同步?

回答:GT Designer2软件的“系统环境”菜单中,选择“时钟功能”,可以设置时刻校准和时刻通知。(1) 时刻校准:当打开GOT的电源时,将GOT的时钟数据的时间与PLC的时钟数据的时间进行时刻校准。(2)时刻通知:在触发的时机,将PLC的时钟数据的时间与GOT的时钟数据的时间进行时刻校准。

提问:用于显示用户报警开关的上移

回答:FFB2:当光标显示时,向上移动光标。· 当光标不显示时,移动到下一页。

提问:用于显示用户报警开关的下移

回答:FFB3· 当光标显示时,向下移动光标。· 当光标不显示时,移动到下一页。

提问:语言切换时,最多能切换几种语言

回答:由于注释组的设置限值,最多可以切换10种语言

提问:GT Converter2软件的功能?适用于哪些系列的GOT?

回答:将GOT800系列用工程数据转换为GTDesigner2 格式文件的软件。此外,将工程数据从GOT-900 系列转换为GOT1000 系列时,不需要使用GT Converter2。而且包括.prw和.pro的画面转换 Digital Electronics Corporation's screen editor software 是关于pro-face画面的转换

提问:GT11,GT15可设置的窗口画面数量是多少?

回答:GT11,GT15可设置的窗口画面数量是1024,可登录的画面编号是1--32767。

提问:怎么能使指示灯在OFF时不显示?

回答:指示灯属性中的边框色和开关颜色都改为与背景色一样的颜色.

提问:F940的数值输入 HMI显示90,PLC监测值为-90

回答:是由于使用了运算功能造成两者的数据不一致,显示由运算“(监测值×增益1/增益2)+偏移”获得的最终显示数据。

提问:基本注释和注释组的区别

回答:1.基本注释就1列,注释组可以多列2.基本注释就1组,但注释组可以很多组

提问:GOT的背光灯熄灭时,操作相关的按钮,按钮动作仍然会执行。

回答:GOT的背光灯熄灭后,显示屏变黑,无法看到监视画面,此时当前画面中的触摸开关仍然是有效。如操作者随意触摸显示屏达到点亮背光灯的目的,如果触摸到相关按钮开关,该按钮开关的功能会被执行。

提问:GOT1000可否在通过以太网连接时实现透明功能?

回答:不可,只有在总线连接、CPU直连和串行通信模块连接时才可以实现透明功能。同时PLC的编程软件GX DEVELOPER的版本在8.0以上。

提问:如何调整开关的有效区域

回答:选择需要调整对象,单击右键,然后调整编辑触摸区域和边框区域。

提问:用户报警能否实现语言切换?

回答:不可以,用户报警只能用基本注释,基本注释不能使用语言切换功能.

提问:部件移动方式中“轨迹”和“移动”的区别是什么?

回答:轨迹:不清除显示的部件进行部件移动显示 移动:清除显示的部件后进行部件移动显示

提问:使用DU软件中设置的F1到F6的键的动作,使用GTD2软件打开后,怎么无效了?

回答:两者不能相互转化,F1 到F6键的功能需要在GTD2中重新进行定义.

提问:GT Designer2启动不希望出现启动向导

回答:1 选择[工程] [绘图环境]的“操作”选项卡。2 在绘图环境对话框的“操作”选项卡中,在“显示新建工程向导”的选择框内取消钩选

提问:GT1000系列触摸屏,如何在GT Designer2中实现ASCII输入功能?

回答:GT Designer2软件中新建窗口画面,在新建的窗口画面中放置库中的ASCII键盘,然后在GT Designer2软件的“系统环境”菜单中,双击“按键窗口”,选择“使用用户自制按键窗口”,再将“ASCII键画面编号”定位到新建的窗口画面。库中的ASCII键盘选择方法如下:在项目管理器中,点击“库”选项,选择某个类型的ASCII键盘,比如AV,再将AV展开,选中“AV ASCII KEY”,在展开的“AV ASCII KEY”中选择自己需要的ASCII输入键,将其拖放到新建窗口画面上即可。

提问:GOT制作画面的时候,怎么在数值输入中输入实数?

回答:数值输入选项中数据长度选择32位,"选项"中的数据类型选择"实数".

提问:小数位数的自动调整是什么意思?

回答:根据设置的小数位数,显示相应的几位小数,实际在PLC中的值还是一个整数.

提问:数值输入和按键重叠可以吗?

回答:可以重叠,将数值输入设置为前面图层,按键设置为后面图层,可以输入数值,可以执行开关,但与触摸区域有关。

提问:软件中B驱动器是什么板卡,起什么作用

回答:B驱动器指GT15-CFCD或GT15-CFEX-C08SET。在触摸屏需要使用2张CF卡时,可以加扩展B盘,起辅助作用,保存一些日志,报警,配方数据。

提问:在画面设计软件中显示“ ?”的文字符号,在GOT本体上也不能正常显示

回答:由于机种置换时出现的问题,说明没有设 定好,重新对带“ ?”的具体对象进行设 定就可以了。

提问:网关FTP功能的说明

回答:网关服务器功能主要是把不同厂家的PLC数据如D100-D199通过GOT的EG0-EG199显示出,PC通过安装MX COMPONENT+MX SHEET对GOT进行监视。 FTP服务器功能主要是把触摸屏中的日志,报警及硬拷贝的信息通过以太网通讯传送给PC。

提问:使用字指示灯怎样才能一个值对应一个文本?

回答:新建状态后,选择软元件范围,使软元件值$V等于常数,对应状态输入对应的文本即可。

提问:位开关,关于“指示灯功能”

回答:选择“键”时,仅切换触摸时的指示灯亮。由于在未触摸时,与软元件的状态无关;选择“位”、“字”时希望根据软元件的状态

提问:如何在GTD2中查找画面的中已经编辑过的对象

回答:工具/数据一览表中可以看到

提问:为什么1号画面中进行叠加窗口的显示,2号画面中也有?

回答:叠加窗口是根据软元件中的值来进行显示的,如果在相应画面中不想显示,如果在相应画面中不想显示,应该把软元件的值设置为0

提问:硬拷贝的图象如何读取

回答:1.拔出CF卡,通过读卡器2.直接读,通过软件读取(资料数据上载/计算机:取得详细)

提问:对象连续复制中,增量是什么意思?

回答:软元件的增量

提问:GOT1000中能否叠加显示折线图与条形图或趋势图与条形图?需要如何进行画面设计?

回答:可以,使用GOT1000的图层功能。使用GT Designer2设计的画面图层分为前面和背面,在进行画面设计时,将其中一个对象设置在背景,将另一个对象设置在前景,通过设置透过色,即可以显示重叠放置的对象

提问:菜单中的语言设置是灰色

回答:在系统环境中的辅助设置中选择相应功能选项。

提问:GOT1000中能否叠加显示折线图与条形图或趋势图与条形图?需要如何进行画面设计?

回答:可以,使用GOT1000的图层功能。使用GT Designer2设计的画面图层分为前面和背面,在进行画面设计时,将其中一个对象设置在背景,将另一个对象设置在前景,通过设置透过色,即可以显示重叠放置的对象。

提问:为什么GT Simulator不能仿真?

回答:GT Simulator和GX Simulator的语言版本要一致才能仿真。

提问:转化GOT的连接机器类型后,在软元件显示为“??”

回答:可用的软元件范围/类型根据GOT 类型的不同而不同。GT Designer2 把超出范围的软元件显示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要重新对软元件进行设置

提问:GOT1000硬拷贝的图象如何读取

回答:1.拔出CF卡,通过读卡器读取相应硬拷贝数据 2.直接读,通过软件读取(资料数据上载/计算机:取得详细)。

提问:GOT1000是否可以连接打印机?

回答:GT10、GT11不支持打印机扩展连接功能;GT15,GT16支持PictBridge格式打印机扩展连接,同时触摸屏必须扩展GT15-PRN连接模块。

提问:G0T1000系列的触摸屏怎么实现浮点数显示?

回答:1. 在属性的“基本”选卡中的数据类型选择“实数”,小数位数取大于0;2 .勾选“小数位数自动调整”;3.在“选项”选卡中的“数据类型”选择实数BIN即可。

提问:GT15-75J61BT13-Z和GT15-J61BT13有什么不同

回答:GT15-75J61BT13-Z用在一级扩展:VER.1模式;GT15-J61BT13支持VER.2模式,可扩展。

提问:GT15可以扩展多大存储容量的CF卡?

回答:GTD2软件版本需要2.81以上,经实验可使用SanDisk公司生产的2G CF卡。

提问:怎样通过GOT1000触摸屏设置PLC的时钟?

回答:1.利用GT Designer 2 软件时刻通知功能;2.在GT Designer 2 软件制作相关数据输入按钮,直接写PLC相关时钟寄存器。

提问:用ASCII输入的时候为什么弹不出键盘?

回答:ASCII的输入键盘要自己制作,然后通过在画面属性中设置"使用用户自制按键窗口"来进行调用。

提问:触摸屏支持哪些图片格式?

回答:GT15,GT16系列支持bmp,jpeg,jpg, jpe格式;F900/A900/GT11仅支持BMP格式。

提问:自制图形做为部件,为什么在部件显示中不能显示?

回答:部件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如果有几个图形,应进行组合并且注册到部件库后通过正常调用,才能正常显示。

提问:对象脚本制作完毕,上传到GOT后,功能无法实现?

回答:要使用对象脚本必须要安装相应的OS.GT10和GT11系列无法使用此功能

提问:报警出现后怎么自动跳转到指定画面?

回答:当报警发生时,用脚本或者PLC编程的方式,往画面切换软元件中写入相应画面的值,实现画面自动跳转。

提问:什么是GOT特殊寄存器(GS)

回答:指GOT内部的特殊寄存器,他存储了内部信息、通信状态和错误信息等内容。通过使用对象功能对GS进行监视,可以检查GOT的各种信息。

提问:什么是GOT数据寄存器(GD)?

回答:指GOT内部的数据寄存器

提问:什么是GOT位寄存器(GB) ?

回答:指GOT内部的位寄存器

提问:为什么在1号画面中进行叠加窗口的显示,切换到2号画面时也有?

回答:叠加窗口是根据软元件中的值来进行显示的,如果在相应画面中不想显示,应该在切换到相应画面的同时把叠加窗口软元件的值设置为0.

提问:扩展报警中的分层显示报警是如何制作的?

回答:需建立3个注释组,分别为上层、通用、中层注释组 进行分层显示报警

提问:GT10,GT11,GT15,GT16可设置的基本画面数量是多少?

回答:GT11,GT15,GT16可设置的基本画面数量是4096个,GT10是1024个,可注册的画面编号范围是1--32767。

提问:怎样实现窗口画面的移动?

回答:1.触摸窗口画面上部的标题栏,标题栏将高亮显示。2.在3 秒以内触摸想要移动的目的位置。3.窗口画面移动到需要的位置

提问:安装BOOT OS有几种办法?

回答:1.通过GT Designer2软件将BOOT OS内容传送到CF卡,使用CF卡安装。 2.通过GT Designer2软件直接安装。

提问:对象连续复制中,增量是什么意思?

回答:对象连续复制中,增量是软元件序号的增量.

提问:设置了画面切换软元件,是不是每次开机都是1号画面?

回答:画面切换软元件中存储的是画面的编号,可以通过脚本或者PLC编程的方式,在开机的时候,往软元件写入你所希望出现的画面的编号.

提问:触摸屏可以显示PDF文件吗?

回答:GT15和GT16系列具有文件显示功能,通过相应的软件转换后可在触摸屏上显示以下格式内容. Word文件,Excel文件,PowerPoint文件,PDF文件,图像文件(JPEG,BMP)

提问:触摸屏是否支持flash动画显示?

回答:目前为止还不支持,但是可以通过部件显示和部件移动功能实现动画效果.

提问:菜单中的语言设置是灰色

回答:在系统环境中的辅助设置中选择相应功能选项

提问:等级软元件的等级密码和系统密码有什么区别?

回答:等级密码主要用于画面或者对象(显示、操作的保护);系统密码主要用于数据传输、实用菜单启动的保护

提问:如何设置使数值输入键在数值输入时按下确认键后自动消失?

回答:在画面属性中中的辅助设置中选择清除光标,按键窗口

提问:请问 GOT 内部配方数据大小的计算方法?

回答:使用配方功能时,配方数据作为画面数据的一部分被保存在GOT中。此时的配方数据大小可根据保存地点用以下方法计算。 ① 当保存在 GOT 内置存储器时 计算公式为:8+108×[配方文件数]+4×[所有配方文件的软元件点数的合计] (例如) 配方文件数:100 所有配方文件的软元件点数的合计:3000点 则有 8+108×100+4×3000=22808(字节);② 当保存在 PC 卡中时 计算公式为: 89×[配方文件数]+6×[每个配方文件的16位软元件点数的合计]+13×[每个配方文件的32位软元件点数。

      亲爱的朋友们,本人新开了一间服装网店,主要经营“韩国靓女装”“品牌女装”“品牌男装”“大码女装”“情侣装”等短裤 、半身裙 、背心/抹胸/马甲/披肩 、连衣裙 、T恤 、真/假两件套T恤 、长衫 、长裤/打底裤 、连身短裤 、针织毛衣、牛仔裤以及特价男女装,欢迎大家光临!!!本人小店,全场三件包快递。收藏本店特送购物卷,欢迎大家光临!网址:http://liguanhui126.taobao.com

网友A(2012-11-09):
顶一个,。。。。。。。。。。。。。。正在用gt16

网友B:
说得好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