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是否适合起重设备??

楼主(2012-04-07):
固态继电器是否适合起重设备??固态继电器能用于电机,但就是不知道能否使用与工作频繁的起重设备。请有这方面了解的高手指教下。

网友A:
安全第一,万一固态继电器不能关断,可是人命关天!

网友B:
从安全方面考滤,还是用接触器好.

网友C:
小型的可以,但总控处用接触器,防止万一,还有把固态继电器功率因素算低一点;

网友D:
支持2楼的说法,继电品击穿后就是直通的,关不断的。

网友E:
固态继电器功率较低,易直通最好不用,慎于起重设备!

网友F:
应该是可以的,增加保护功能

网友G:
安全系数不够,慎用!

网友H:
不可以,要小心啊!

网友I:
要用也要做好十足的保护措施,还是不要用为好人命关天
。

网友J:
具体看用在那里!!如果是主电路,建议还是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