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7):
阀岛与PLC如何接线,请教大家。能画个示意图最好。

网友A:
阀岛是什么?

网友B:
可以把阀岛看作是一个分站,阀岛需要安装对应的通讯板的。或者支持对应PLC通讯的硬件。和PLC的分站一个接法的。
上一个例图.

网友C:
电动阀吧,又出现新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