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2N 和组态王无法连接

楼主(2012-04-07):
我的三菱PLC和组态王无法连接怎么回事
如图
我用的是usb转的422的接口

网友A:
虽然无图,但知道是问题出在你的USB通讯线上。换COM口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可能是你通信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
提示是驱动出问题了

网友B:
需要有驱动的,你不会没有吧。买线时都有驱动的。

网友C:
求你的组态王软件
394561703@qq.com

网友D:
驱动是组态王自带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我也认为还是应该通讯电缆有问题。
请多关照!

楼主:
我用的是编程口 线可以用的啊 下载程序也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编程口 线可以用的啊 下载程序也可以啊
目前,组态王还不支持USB通讯口吧.

楼主:
是USB转 422编程口

网友E:
通讯线的问题吧

网友F:
在设备中选择FX2编程口即可,其它可默认。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