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7):
滑环电机是什么东西 那位老师能讲一下  他的绕组是在定子上还 是在转子上呢  请老师们多多关照

网友A:
此类问题建议你摆渡一下完全可以搞定!!

网友B:
是定子;转子都绕线的,转子必需接电阻器或频敏电阻从:滑环引线相联

网友C:
答:定子和普通的三相电机是一样的,有三组线圈。转子也有三组线圈,但是这三组线圈是开路的,通过滑环和碳刷与外部的电阻群相连。用来调谐电机的速度,这种装置比较陈旧了,无法与变频器相比。
  • 下载积分:+3(付玉明) 优秀文章
  • 学无止境,永远是学生。

网友D:
    纠正一下,不叫滑环电机,名为滑差电机,建议百度   过时产品,不值一提。

网友E:
    既有滑环电机,也有滑差电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现在这两种类型电机,还在广泛应用中,
    滑环电机,定子,转子都有绕组的,定子合普通三相电机绕组相同,转子绕组通过滑环-----电刷----合外部电路连接.
    滑差电机,一般是电磁滑差调速电机的简称,实际是由普通三相电机和电磁滑差离合器组成的.电磁滑差离合器通过调速表控制输入的可调压直流电源,改变磁场的大小来达到调速的目的,故障率低,价格比变频调速低,在很多场合广泛应用.
  • 下载积分:+3(付玉明)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果丁) 热心助人

网友F:
    其实转子绕有线圈通过电刷来连接的都于滑环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既有滑环电机,也有滑差电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现在这两种类型电机,还在广泛应用中,
    滑环电机,定子,转子都有绕组的,定子合普通三相电机绕组相同,转子绕组通过滑环-----电刷----合外部电路连接.
    滑差电机,一般是电磁滑差调速电机的简称,实际是由普通三相电机和电磁滑差离合器组成的.电磁滑差离合器通过调速表控制输入的可调压直流电源,改变磁场的大小来达到调速的目的,故障率低,价格比变频调速低,在很多场合广泛应用.

    在我们印刷包装行业用的非常多

网友H:
    滑差电机好像在锅炉的炉排调速上经常用到。而滑环电机就如我们常用的手电钻,角磨机一样吧,也满常用的

网友I:
    滑环电机早期用过,这些年没有再见过,怎么还有人在用吗?

网友J:
    guochunyi 兄已经说的对,具体楼主可以查阅相关书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其实转子绕有线圈通过电刷来连接的都于滑环电机。

个人认为,转子有绕组,并且经过电刷和外面的电路连接工作运行的,并不一定是属于滑环电机的行列,例如普通的直流电机,和常用的交流手电钻之类的.虽然转子有绕组,并且经过电刷引出和外围电路连接,但这类电机的转子和电刷连接部分并不是滑环的,而是换向器[也有的习惯称为整流子].

网友K:
手电钻角磨机不是滑环电机

网友L:
引用 网友D:
纠正一下,不叫滑环电机,名为滑差电机,建议百度   过时产品,不值一提。

纠正一下,滑环电机专业术语叫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是定子和转子上都有绕组,定子接三相电源,转子通过滑环接电阻或灵敏变阻器达到调速的目的。
          滑差电机专业术语叫励磁调速异步电动机,是由电动机部分和励磁调速部分组成,
电机接通电源后就以额定转速运行,调速部分通过调整励磁线圈的电压从
          而改变磁钢的磁场强度,再而改变输出轴的旋转速度。旋转轴上安装有一个三相测速发电机,用于检测输出轴的转速,检测信号反馈给调速装置,形成一个负反馈
          闭环控制系统。
          滑环电机常用于起重行业和卷扬机。随着变频器的普及,高端的的起重机已经大部分采用变频调速控制,低价位的起重机仍然是滑环电机的天下,就像继电器控制
          线路一样,虽然PLC问世几十年了,继电器线路仍然存在。滑环电机的优点是低速扭矩大,加速性能好。缺点是有碳刷,有滑环,维护麻烦。而且低速是大部分电
          能消耗在电阻上,不节能。
          滑差电机常用于输送带之类需要调速的设备上。但也随着变频器的普及而逐步淘汰。但滑差电机也有自己的优点。优点是低速扭矩大,散热性能好。缺点是结构复
          杂,维护麻烦。不节能。
          变频器的调速调速范围广,保护功能齐全,但低速运行时电机散热性能差,长期低速运行电机温度高。而却普通变频器低速扭矩小。矢量变频器价格高。
  • 下载积分:+3(付玉明) 优秀文章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M:
    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

网友N:
    没听说过这东东。

网友O:
    电机分为同步机与异步机,三相异步电动机又分为鼠笼式和绕线式两种。手电钻,角磨机通常是串激励式电机,交直流电都可以,但常用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转子有绕组,并且经过电刷和外面的电路连接工作运行的,并不一定是属于滑环电机的行列,例如普通的直流电机,和常用的交流手电钻之类的.虽然转子有绕组,并且经过电刷引出和外围电路连接,但这类电机的转子和电刷连接部分并不是滑环的,而是换向器[也有的习惯称为整流子].

    像你说的那种 外面没有绕组啊     是不是不一样呢

网友P:
    之前没学过,现在补习了

网友Q:
    学习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R:
    实际就是三相线绕式电机
    wananjushi

网友S:
引用 网友C:
答:定子和普通的三相电机是一样的,有三组线圈。转子也有三组线圈,但是这三组线圈是开路的,通过滑环和碳刷与外部的电阻群相连。用来调谐电机的速度,这种装置比较陈旧了,无法与变频器相比。

      这位仁兄此言差矣,绕线式电机的启动转矩大,用频敏变阻器启动时最大启动转矩可以达到2.0,在一些重负载,大惯性场合,变频器是起动不了电机的,我们这边就有上百家企业用这个电机,最大的500KW,(没算一家用高压电机的单位),为防止设备在运转中堵转,都要用大直径飞轮,在关机时,从关闭电源到停止转动,大概要10来分钟,如果把负载卸开的话,估计1个小时都停不了。

网友S:
      就这样,有时还要发生堵转, 你说这个场合能用变频器吗?变频器不是万能的,在一些场合根本不能用,如负荷变化频繁,变化范围大的地方。

网友T:
引用 网友S:

      这位仁兄此言差矣,绕线式电机的启动转矩大,用频敏变阻器启动时最大启动转矩可以达到2.0,在一些重负载,大惯性场合,变频器是起动不了电机的,我们这边就有上百家企业用这个电机,最大的500KW,(没算一家用高压电机的单位),为防止设备在运转中堵转,都要用大直径飞轮,在关机时,从关闭电源到停止转动,大概要10来分钟,如果把负载卸开的话,估计1个小时都停不了。

有道理,重型行车上的电机一般都是绕线式电机。

网友U:
滑环电机大功率的在1000kw-10000kw左右;非常广泛应用在造纸厂;中高密度板厂;水泥厂等等中大型厂;比鼠笼电动机稳定可靠;从前到现在只有增加;应用越来越广泛;

网友U:
24楼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V:
型号JZR或者YZR,就是电机转子接线的地方有三个滑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