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运行中定时时间会变化

楼主(2012-04-07):
我有一台设备用的是三菱FX2N__128MR001,平时都正常,但只要插上编程设备通信后,不确定哪个时间就运行得不正常了,不是运行过头就是不到位.试过多次,用手编,用电脑都有这个问题,首先怀疑PLC通信口问题,换一个新PLC后.问题还在.程序中的时间是用保持继电器+时间脉冲,输出计数器做的.有想到是不是特殊继电器的设置问题,但找不到头序!
特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你确认一下是不是plc电池电量不足,再看看是不是电脑中病毒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可我用手编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要改程序或时间都是速战速决,赶紧退出.平时都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