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CP1H与组态王的485通讯设置??

楼主(2012-04-07):
各位老师好:
CP1H里网络类型选择USB,设置COM1定制波特率9600,格式7,2,E. 模式:Host Link. 单元号:0. CP1H机子上的DIP都打到OFF,RS485口里的1,4也打到OFF。然后组态王的设置:欧姆龙C Serial 的Host Link,波特率9600,偶校验,数据位7,停止位2,通信方式RS485,可是就是通讯不上,请问各位老师哪边设置有误?能否具体指导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A:
还要检查连接数据线

楼主:
数据线用的232转485转换器,连接CP1H 的485通讯口。

楼主:
搞定了,CP1H端485口。组态王用232,hostlink, 波特率 7 8校验等,只要两端一样就可以通讯上了。

网友B:
恭喜通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