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rj45水晶头能不能和15针rs232直接连线通讯

楼主(2012-04-07):
rj45水晶头能不能和15针rs232直接连线通讯,如果可以,是怎么制作连线的。请教各位大侠!最好有个线路图,谢谢
。

网友A:
需要转换器,RJ45大多是485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水晶头连接的那边是什么协议?
是232就可以,485需要电平转换,如果是以太网的话,需要专用电路了。

楼主:
RJ45是宽带网,可以和25针RS232直接制作接线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RJ45是宽带网,可以和25针RS232直接制作接线吗?
协议不同,电平不同,根本不是一回事啊!
你要做也没问题,不过,肯定是通讯不到的。

网友D:
基恩士就是RJ45 水晶头的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E:
通讯方式都不同,RJ45需要以太网处理芯片处理,而RS232是协议。格式不一样不是一回事不能通讯。
谦卑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