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刚上电M8002不触发

楼主(2012-04-07):
FX刚上电的时候M8002为不触发怎么回事 用软件仿真不行 下载在PLC还是不触发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
就这两条指令试验,还是另有其他程序?

网友B:
把程序发上来让高手帮你看看,我们也好学学呀!

网友C:
我看你程序的颜色是灰色,也即你的程序都没经过转换过吧!?
将你的程序转换,如果不会就就按F4,然后再模拟或传入PLC。

网友D:
没有转换啊

楼主:
还有别的程序呢

网友E:
没转换啊!如果转换了,传到PLC还是没反应,就看看PLC上的RUN开关是不是关了!把它拨到上面!RUN的位置。

楼主:
开关在RUN 上了 就是不行

网友C:
兄弟,你上的程序是损坏的

网友F:
打開程式後 發現你是用m8000
改成m8002之後,仿真,沒發現任何問題
m1有觸發.

网友G:
没有转换

网友H:
程序都没有编译过来。PLC里面都不一定进去了这段程序。怎么会运行呢?

网友I:
能下载到PLC里面,他肯定是变换后的事了。
不管是仿真还在PLC内运行,要确认PLC是运行的,如果上面的程序没执行应该是跟你前面的程序有关系了,如果你的这个程序放在主控、子程序、跳转类的程序结构内是有可能不执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能下载到PLC里面,他肯定是变换后的事了。
不管是仿真还在PLC内运行,要确认PLC是运行的,如果上面的程序没执行应该是跟你前面的程序有关系了,如果你的这个程序放在主控、子程序、跳转类的程序结构内是有可能不执行的。

兄弟空程序也能下到PLC中的,不信自己试试

网友J(2012-06-01):
先编译再下载最后把RUN/STOP扭 搬到RUN

网友K:
还没有转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