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平方毫米的二根铜芯电缆怎么对接接最好?

楼主(2012-04-07):
185平方毫米的铜芯电缆怎么接最好?是用二个电缆头各自先用DT铜接线鼻子压好,再用螺栓把二个接线鼻子连接;还是用铜接线管把二个电缆头都插进接线管,一次压好?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我认为用接线管比较好,1是美观,2是做绝缘容易,3用时少,速度快。可靠性好,机械强度高。
下载积分:+1(aabbcc296)

网友B:
当然是用铜管对接好啊
下载积分:+1(aabbcc296)

网友C:
用铜接线管比较好,如不放心,接好后再搪锡,那就万无一失了。
下载积分:+1(aabbcc296)

网友D:
1、185的线啊 可真够大的。建议用铜鼻子+液压钳配合用;
2、最好把185的线 用多个铜鼻子分开压,然后接在同一个铜排上;
下载积分:+1(aabbcc296)

网友E:
用铜管接好,接好后用自粘胶做绝缘,外面再包一层黑胶带。有条件的就再用收缩管套一下。如果套收缩管,就先把收缩管套入电缆一端,量好尺寸。等黑胶带包好后,拉到接头处,再用热风机吹,这样绝缘就相当好了。
下载积分:+1(aabbcc296)

网友D:
楼主居然这么早就在线 看来是个专业在线的

网友F:
铜管本就是用接接头的…

网友G:
用铜管对接就行。

网友H:
按照五楼的做法正确,既方便又可靠!

网友I:
缠绕对接也是可以的

网友J:
铜接线管对压方式比较好,但是选用的铜接线管必须足够长。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用接线管比较好,1是美观,2是做绝缘容易,3用时少,速度快。可靠性好,机械强度高。

只能按照这个方法对接了~~~~~~~~~~~~~~~

网友L:
用铜管连接是可以的,但本人一直以来都是交错的接,如1号线连接部是4厘米,将其一半剪为2 厘米,一半是4厘米,2号线也如此,在铜管内是交错连接的。即1号线的4厘米部分插入2号线的2厘米处,2号线同时也是这样结构。再用液压压线钳压接好后做绝缘处理。这样又不会发热,又有机械强度。

网友M:
铜管接是最好的

网友N:
建议用铜管压接

网友O:
交错缠绕对接,这是我们常用的

网友P:
铜接线管。。。。。。

网友Q:
有一种古老并逐渐失传的办法是用zhayaobaopuo 快速对接,现在听说过这种办法的人已经不多了。向那些曾经使用此方法修理高压供电线路的师傅致敬。(由于涉及敏感词语,不得不使用拼音)

网友R:
一般用铜管配液压钳配合用;最好的  我厂300平方接了好几次  都这样  大电流不发热  安全
有你有我更精彩

网友S:
用铜管接好,

网友T:
引用 网友L:
用铜管连接是可以的,但本人一直以来都是交错的接,如1号线连接部是4厘米,将其一半剪为2 厘米,一半是4厘米,2号线也如此,在铜管内是交错连接的。即1号线的4厘米部分插入2号线的2厘米处,2号线同时也是这样结构。再用液压压线钳压接好后做绝缘处理。这样又不会发热,又有机械强度。

此法为诸多连接方法中的精华,电工教程中都难以看到,值得到学习!185平方的铜线用铜管压接是目前最普遍而相对可靠的方法,专用的合格铜管接头是不用担心它的长度和导电面积的,但它的导电过程主要是铜线——铜管——铜线,这个过程经过了两个导电介面,而上述方法则产生了一个更直接的通路,有2厘米长度铜线在铜管挤压下是直接导线对导线的,这部份不但减少了一个导电介面,而且在耐拉力强度上也有所加强,可靠性更高。

网友U:
实际上不用线鼻子最好,将线端子手工做成环状,压在接线端子上。如果非用线鼻子,建议最好再用焊锡沾一下
wananjushi

网友V:
路过,学习受教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W:
除了以上两种,还有一种就是用并口线夹

网友X:
我也支持铜管对接,我们125的线经常这么干

网友Y:
铜管对接  然后烫锡

网友Z:
对接最好!

网友AA:
1.铜管对接。
2.烫锡。
3.热缩管。
这是最简单可靠的方法。

网友AB:
支持用铜接管

网友AC:
这个电线的接法,还见仁见智吧!怎么接都可以

网友AD:
引用 网友E:
用铜管接好,接好后用自粘胶做绝缘,外面再包一层黑胶带。有条件的就再用收缩管套一下。如果套收缩管,就先把收缩管套入电缆一端,量好尺寸。等黑胶带包好后,拉到接头处,再用热风机吹,这样绝缘就相当好了。

说的很不错。在下也亲眼见我们公司电工接过一个粗电缆。四根线分开,铜线管插入,液压钳压好,电工胶布包,防水胶布再包,热缩管热风枪吹。

网友AE:
用铜管配液压钳

网友AF:
那还用说吧,当然是用钢管接头联接更加好了。
绿色的微笑

网友AG:
用铜连接管分别压接两端

网友AH:
每一套185mm2的中间接头

网友AI:
用铜管对接

网友AJ:
同意1楼!

网友AK:
用铜管两条电缆对接,用液压钳压紧,再焊点锡。再裹上绝缘胶布,用热缩管套上。热风枪吹下。

网友AL:
是用二个电缆头各自先用DT铜接线鼻子压好,再用螺栓把二个接线鼻子连接!!!我们一直都是这种

网友AM:
用铜接线管把二个电缆头都插进接线管,一次压好

网友AN:
接线管比较好

网友AO:
用铜管叠压好

网友AP(2012-05-10):
用这两种方法都不怎么好,直接把线拆撒用铰接的方法既美观又安全又经济,唯一不足的就是比较费时间,185的线接的也不会很多,就花点时间吧,反正在工厂里有的是时间。

网友AQ:
铜管比较好吧,一来美观,二来好做吗。

网友AR:
铜管对接好,

网友AS:
用中间接头的铜套管压接

网友AT:
俺们厂都用第三种,很可靠

网友AU:
缠绕对接好

网友AM:
选用铜接线管

网友AV:
方法已经出来了,不用再多说。

网友AW:
铜管对接吧

网友AX:
铜接管就是用来干这个的,为了保证效果良好,可以再进行表面浸锡处理
干到老,学到老
爱拼才会赢

网友AY:
铜管啊
爱拼才会赢 .

网友AJ: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