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真空交流接触器怎么调整开距?

楼主(2012-04-08):
一台10KV800KW高压电机,停用3个月,空载试机有异常响声,就好象刮什么东西的声音。停机检查定子.转子缝隙均匀,不纯在有异物和刮碰,是不是高压接触器开据不一样的原因,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会不会是高压放电.。

网友A:
跟真空接触器有关吗,其它原因吧

楼主:
没有,我查了接触器开距是一样的,但是异常响声不知是怎么回事,电机电流平稳,B相略高。

楼主:
会不会是高压放电,小弟在线等。

网友B:
查一下高压电缆,将电缆上的灰尘和油污等东西清理干净,如果是绕线电机的话,特别要检查碳刷是否接触良好。
另外再查一查电机的轴承,或者轴瓦的润滑油有没有异物。
绿色的微笑

网友C:
我看还是主要查一查电机的轴承(轴瓦),要是高压放电,测一下高压部分的绝缘电阻够不够。
我只有2500V的兆欧表,能量出绝缘电阻吗?

网友D:
如果碳刷处没有明显的异响,那就可能是轴承(轴瓦)的问题了

网友E:
你的电机是时间长没开润滑不好所致,几个月不开时,首先保证空间加热器是运行的以保证绝缘,开机前适当地加一些润滑脂。高压不是接触器而是真空断路器。
谦卑虔诚

网友F:
看电机有没有发热,再看轴承有没有问题!

楼主:
电机没有发热,空载运行10小时,温度恒定,轴承没有问题,谢谢你!!!

网友A:
主要检查滑动部位

网友G:
楼主所说:“空载试机有异常响声,就好象刮什么东西的声音”是否电机输出轴连接处的机械声音?
如果不是机械声音,而是在电机里发出的,排除电机轴承问题和扫螳后;楼主的是否绕线电机?绕线电机的话问题有可能是碳刷,观看碳刷铜环是否起蜂窝;如没有起蜂窝,请检查转子绕组线,因为转子绕组是有多组线圈组成的,如果其中有一组出问题,那电机就会在运行时磁场不均匀,电机会有“吱“的声音,希望可以帮到楼主。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帮助,电机没有链接负载,不存在连接处有响声,可以排除轴瓦和定.转子摩擦,停机3个月后再开机前换的新轴瓦,如转子摩擦我应该能闻到,如高压放电应该有高压放电的臭氧味,另外我也应该能看见火花。有人说是定子铁芯松动产生的高频磁场,可能吗?希望有经验的同行帮帮小弟。

楼主:
用2500V的兆欧表怎么两定子的绝缘。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定子的竹签掉了,刮转子,我就郁闷竹签怎么会点下来,而确实5根。
下载积分:+5(王大帅)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感谢分享

网友H:
谢谢楼主告诉我们结果。。。。。。。
朝花夕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