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触摸屏连PLC的问题

楼主(2012-04-08):
怎么通过维纶MT61000i的触摸屏的232口连接三菱FXPLC?能连否?能的话怎么焊线,如果哪位大哥知道能告诉小弟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看一看维纶MT61000i的触摸屏的使用手册,就知道怎样通讯了。

楼主:
能具体点吗?能直接说一下吗?

网友B:
MT8000软件的帮助里有通讯脚位接线!
通过触摸屏连PLC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