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生产线500A电流,用多大的铜母排可靠呀?

楼主(2012-04-08):
一条生产线平常500A电流,用多大的铜母排可靠呀?要经过长期实践得出的数据。书上的数据只作为参考。

网友A:
不能小于5mm*80mm的铜板… 否则会发烫历害…

网友B:
用6mm* 50mm的铜排完全够了。

网友C:
须大于4mm* 40mm以上的规格,如果有钱,厚一点当然没得说!!

网友D:
不能小于5mm*80mm的铜板 又不影响生产 又有稳定性 大一点都没关关系
有你有我更精彩

网友E: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A:
选择材料不能只顾眼前…要考虑到以后需要增加的设备…
要考虑周围的环境是否恶劣(如周边温度过高、或自动线二十四小时长期运行等)…
一条自动线几百万或上千万都投了,难道还在于那么一点小钱…

网友F:
刚查了一手册: TMY -6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