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2012-04-08):
     公司要做一个设备,一条无级调速长约15M的输送带上,只在最前面装一个接近开关检测工件,工件放置密度为间距最小50CM,在输送带的旁边有12个位置(距离50CM~150CM不等)需输出动作对工件加工(加工时不需停输送带),在输送带电机上装一编码器,  刚学PLC,不知怎样编程。请各位前辈指点,怎样才能达到要求?
     三菱PLC加GOT1055

网友A:
楼主你是说十二个位置每个位置都有加工要求吗?要是这样的话,你又不要输送带停除非你的加工时间很短(都像贴个标签那么简单)我想应该不是那样的,那要么就是都到一个加工段都把工件转移到另一个工作台上,加工完之后再放回输送带上,,个人拙见。。
  • 下载积分:+1(0760) 热心助人

网友B:
    不知道他外加编码器干嘛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见解

网友D:
    利用编码器来计算输送带走了多远,要用到高速计数器来计算当前的脉冲数,计算一下每一个脉冲能走多远,当走到你设定的位置就采用中断指令中断输出。编码器一般常用的A ,B Z三信号线,A .B 相位相差90度。同时使用可以辨别电机转动的方向,,Z相是编码器转一圈就输出一个信号。此信号一般是用在需要回原点的场合。例欧姆龙编码器E6B2转一圈就输出600个脉冲,就可以算出它每0.6度就输出一个脉冲,假设滚轮直径是130MM,130乘以3.14等于总长度,总长度再来除以600就得出每个脉冲能走多远,假设你要走100MM,100除以每个脉冲能走多远,除出来的数就是所要走的脉冲数,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首页就有我自己编写的编码器应用实例,可以去下载学习
  • 下载积分:+3(0760) 优秀文章

网友B:
    人家提示咯 是无极调速一直循环 速度不停  我是问人家外挂编码用处?不是学习编码接线

网友E:
    有意思等于没说,编码器只能测转。不知道机械特性和工艺编程神马?

网友F:
    具体情况看不到,很难回答.
    zsh340

网友G:
    很明显,楼主说输送带上的编码器是检测距离用的,每个工位的动作开始就是编码器给出的距离后再动作。至于楼主说的输送带不停的情况下各个工位要加工动作,这就要各工位与输送带同步了(速度追踪)。而这个同步的采样也是来自编码器。
  • 下载积分:+3(0760) 优秀文章
  • 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使技术更上一层楼。。。。

网友H:
    搞不懂,学习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很明显,楼主说输送带上的编码器是检测距离用的,每个工位的动作开始就是编码器给出的距离后再动作。至于楼主说的输送带不停的情况下各个工位要加工动作,这就要各工位与输送带同步了(速度追踪)。而这个同步的采样也是来自编码器。

    没有皮带的类型,没有具体的工位动作(X,Y,Z的方向动作)。在不停皮带的情况下谁能编个好程序来?必须要考虑跟皮带的同步。还有齿轮数,齿轮模数,等等!四楼的比较明白!

网友I:
    8楼说的应该比楼主说得还明白些
  • 下载积分:+3(0760) 优秀文章
  • 绿色的微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明显,楼主说输送带上的编码器是检测距离用的,每个工位的动作开始就是编码器给出的距离后再动作。至于楼主说的输送带不停的情况下各个工位要加工动作,这就要各工位与输送带同步了(速度追踪)。而这个同步的采样也是来自编码器。

就是这样,用高速计数器,可总觉得不够用,因为用一个高速计数器计到需输出动作的地方必须马上复位,否则下一个工件来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J:
其实这个程序很复杂不是吗!!硬件太少了。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这个程序很复杂不是吗!!硬件太少了。

外国人用西门子PLC加文本显示器也做了类似的机器,我有西门子PLC的程序,太复杂看不懂,文本显示器读不出程序
附件: ERGHO-5-封边机.rar (39 K) 下载次数:27
  • 下载积分:+1(heye7890) 热心助人

网友K:
         学习中
    公元PLC

网友L:
    同意此说法

网友M:
    我们公司也有传送带,带三菱变频器,程序很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有皮带的类型,没有具体的工位动作(X,Y,Z的方向动作)。在不停皮带的情况下谁能编个好程序来?必须要考虑跟皮带的同步。还有齿轮数,齿轮模数,等等!四楼的比较明白!
    你可以算一下编码器走一圈能走多远,编码器一圈走多远与同步轮的变比有关,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算一下编码器走一圈能走多远,编码器一圈走多远与同步轮的变比有关,

    这个我已经知道,主要问题是只通过一个检测开关要输出近二○个动作,输送带还要无级调速,具体输出动作要干什么那是另一回事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利用编码器来计算输送带走了多远,要用到高速计数器来计算当前的脉冲数,计算一下每一个脉冲能走多远,当走到你设定的位置就采用中断指令中断输出。编码器一般常用的A ,B Z三信号线,A .B 相位相差90度。同时使用可以辨别电机转动的方向,,Z相是编码器转一圈就输出一个信号。此信号一般是用在需要回原点的场合。例欧姆龙编码器E6B2转一圈就输出600个脉冲,就可以算出它每0.6度就输出一个脉冲,假设滚轮直径是130MM,130乘以3.14等于总长度,总长度再来除以600就得出每个脉冲能走多远,假设你要走100MM,100除以每个脉冲能走多远,除出来的数就是所要走的脉冲数,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首页就有我自己编写的编码器应用实例,可以去下载学习

    同意楼主的计算,但他说的条件可能不全面的,需要具体一点的,才好帮他解决...

网友O:
    编码器检测距离是可以的。现在主要问题是:

    在输送带的旁边有12个位置(距离50CM~150CM不等)需输出动作对工件加工(加工时不需停输送带)

    如果不停输送带,那么在加工时,工件是通过机械手从输送带上取下来,加工完了后再放上去?
    还是怎么个加工方法?
    这点没说明,如何设计程序?
  • 下载积分:+3(0760)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P:
麻烦楼主再说清楚。。。。要不就是白说。。。。

网友Q:
都不知道说什么,上图最实际!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O:
编码器检测距离是可以的。现在主要问题是:

在输送带的旁边有12个位置(距离50CM~150CM不等)需输出动作对工件加工(加工时不需停输送带)

如果不停输送带,那么在加工时,工件是通过机械手从输送带上取下来,加工完了后再放上去?

不好意思,我没有时间上网
上面我已经说过,只要求有动作输出就行了,怎么加工跟这没关系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我有一个办法,就是用1:N可以达到要求,就是成本有点高,做起来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