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三菱软继电器(M**)失灵

楼主(2012-04-08):
请问在运行的三菱FX2N-128MT-001 在线监控M被驱动,实际也是被驱动的。但是其常开触点不闭合。然后我就随便改了个地址就可以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打电话到官方的回答就说好比物理继电器,线圈坏了。

网友A:
有这种可能的,定时器T,计数器C也有失效的情况的.

网友B:
还有这等事啊?这个真没遇到过。

网友C:
遇到过 M8002就不能用不知道原因

网友D:
OMRON的我遇到过.当时已是换了相邻的一个编号就可以了,原因没想明白

网友E:
可能吧,这个应该不会坏的啊

网友F:
比较不靠谱,还是可能被重复驱动了吧,比如MOV等指令。。。。
zsh340

网友G:
重复使了同一个、、、、

网友H:
被其他程序占用的可能较大。
但软元件真的有坏的情况,及少出现。D T M C 都有可能。

网友I:
听说过会坏,但没遇见过

网友J:
被驱动的对象可能被人机自动占用!如普洛菲斯或海泰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被其他程序占用的可能较大。
但软元件真的有坏的情况,及少出现。D T M C 都有可能。
其它品牌的PLC我就不知,但是三菱的内部软件是不可能坏的。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重复使用或是语法规则错误。因为我用了十几年三菱了,松下,欧姆龙也用过,都从没有发生过。好好消化编程规则就不会出现这些很奇怪的问题、、、、、

三菱软继电器(M**)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