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管子,有没有替代的

楼主(2012-04-08):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A:
品牌 LM78H24K 规格型号 LM78H24K
编号 LM78H24K 计量单位 LM78H24K
付款方式 面议 参考价格 LM78H24K
价格单位 人民币 供货量 不限
说明书,报价手册及驱动 暂无相关下载
供应LM78H24K 厂家:NSC 封装:TO-3 三端稳压
网上那么多你也不查查

网友B:
三端稳压,超宽压,大电流开关型

网友C:
金属封装的输出+24V三端稳压集成电路,输出电流好像是3A的。

网友C:
补充一下,应急可以使用两只7824塑封管并联使用,记住在输出端要各自串联一只1N4007的整流管。管子要加散热片的哦。

网友D:
其实就是7824三端稳压管,金属封装,电流是5A

网友E:
楼上的都利害

网友F:
三端稳压管,跟7805.7812功能是一样的,只是输出电压为24伏

网友G:
现在我也知道了

网友H:
不晓得是什么管子,但可以肯定不是水管。该管需要大面积散热 估计功率很大 或者电流非常大

网友I:
三端稳压器吧,应急可以使用两只7824塑封管并联使用,记住在输出端要各自串联一只1N4007的整流管。管子要加散热片
wananjushi
zsh340

网友J:
这个是24V三端稳压官、、、、有点像是可调的?

网友K:
大功率三端稳压管
绿色的微笑

网友L:
电子产品确实要懂点

网友M:
集成大功率稳压管,输入最高电压DC25-36V(最好为DC30V以下),输出为DC24V,工作电流为5A,除加装二极管保护外,最好还要加装电容。

网友N:
厉害啊 佩服楼上各位

网友O:
大功率三端稳压管要加散热片

网友P:
三端稳压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