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让只有一个RS232通讯口的PLC与2个屏通讯

楼主(2012-04-08):
用了台达DVP-20EX的PLc一个485跟温控接了 剩下的一232要和2个屏通讯 我郁闷了 台达的PLC居然没通讯扩展模块或者扩展板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别的非标扩展板推荐 或者更好的办法 PLC已经有了哦 换不了了 谢谢

楼主:
能不能不沉啊

网友A:
弄个232转485的试验下,应该可以吧. 不过屏幕上最好要485,如果也是232那么还要转回来232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我试过,485可以并联2个屏。

楼主:
那帅哥们 就是只要先把232转成485 然后再并联就了哇?

网友C:
台达PLC 编程口可以 接一个触摸屏 台达触摸屏的485 可以和另一台屏的485 可以通讯很多台 不够要写台达屏的宏指令 我这里有个例子

网友D:
用两个屏互相通讯就可以啊,我以前用过的很好用,触摸屏的说明书上有,就是多屏单机通讯,希望可以帮到你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楼主:
5-6的帅哥 我那屏就1个通讯接口哦 老板要省钱 没办法 客户要加功能只能临时改 蛋疼

网友E:
用网线口

网友F:
把一個屏接在另一個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