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部分程序看不到

楼主(2012-04-08):
我的q00j-s8三菱plc与我的电脑联接读取plc程序时显示工程容量已满请删除多余程序,读完后有部分程序看不到,我用的软件是7。0版本的,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我的软件版本低还是其它原因请各师傅帮忙解决。

楼主:
请各位帮忙很急

楼主:
怎么没有关注

网友A:
请问读的完吗?

网友B:
那多余程序是怎么载进去的?
努力!

楼主:
原来的程序是厂家载入的,我们用计算机连时有部分程序看不到,在读取过程中提示工程容量已满请删除多余程序,按确定后能显示已读部分程序。

楼主:
以上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C:
写满了,也应该读的出的,我以前用Q00J有过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