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8):
小弟现有一个PRO-FACE--GP2501L触摸屏,上载不了信息,总显示GP没有响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跪求大虾赐教

网友A:
1.你的傳輸線有問題,或設置不對
2.這人機如果在傳入程式時,沒有傳入專案資訊的話,就不能傳回電腦,保護人機程式.

网友B:
程序的系统有文件丢失!建议强制传输系统看看!

网友C:
1楼说得很对,貌似传输线与通讯口的问题,先在别的屏测试你的传输线和通讯参数,正常后再试传这个屏,不然就是屏的通讯口有问题了
如果编程者没有上传上载咨询也是传不出来的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大侠,我也怀疑是数据线的问题,因为我用的是那种中间没有解码盒的数据线,在公司的两台GP上试过,其中一台可以上载文件,没有试过下载文件,而另一台在上载时总是显示“GP文件内不能保存信息”,晕还要继续请教大家,拜托,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大侠,我也怀疑是数据线的问题,因为我用的是那种中间没有解码盒的数据线,在公司的两台GP上试过,其中一台可以上载文件,没有试过下载文件,而另一台在上载时总是显示“GP文件内不能保存信息”,晕还要继续请教大家,拜托,谢谢啦

兩台其中一台可以上載,而另一台卻不行,那問題應該是在另一台人機上,很大程度是沒有傳上載程序所致

楼主:
多谢您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