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中达变频输入220V1.5KW输出380VQ驱动电路板R1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2-04-08):
一台中达1,5kw变频器R1电阻烧毁,看不到阻值,老师们能告之吗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可以量烧坏的如果为无穷大,可以分两段来量。加起来就是近似阻值。

网友A:
哦,要看看是不是压敏电阻坏了。就是输入220的这端的,主要是接错了电源。先要排除故障换电阻才有用啊!否则还会烧的。

网友B:
10欧到20欧都能启动

楼主:
谢谢老师们!明天上班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