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2-04-08):
帮我看看这程序为什么达不到我的要求: 100.00 接通三秒----停三秒-------100.01接通三秒--------停三秒----------100.00接通三秒,如此循环
!!!

楼主:
程序有问题,用三菱试过了,也不行,还以为是用错了指令

网友A:
LD 0.00
LDNOT 0.01
KEEP(011) W100.00
@LD W100.00
@OR T0003
LD T0000
ORNOT W100.00
KEEP(011) 100.00
LD 100.00
TIM 0000 #30
LDNOT 100.00
TIM 0001 #30
@LD T0001
LD T0002
ORNOT W100.00
KEEP(011) 100.01
LD 100.01
TIM 0002 #30
LDNOT 100.01
TIM 0003 #30
END(001)
  •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网友B:
    看看这个程序
    附件: 3-3-3-3.rar (3 K) 下载次数:17
  •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C:
    多查下
  •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昨天的程序有BUG,今天改过来了

网友D:
    LZ写程序的思路,有点象继电器控制思路。

    !!!

楼主:
    没错,这都给你发现了 ,我想的时候给自己定下的要求是,不用功能指令而且只能用两个定时器

网友E:
    用SET移位指令都可以的,我试过了用一个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F(2012-05-10):
    用闪烁电路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