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P接口系统程序

楼主(2012-04-08):
我有一台FX3G---40m的plc。我用USB接口的编程电缆与PLC连接(电脑接口USB,----PLC接口是微型梯形口),连接后,电脑显示:发现新硬件,后让我把新硬件的程序盘放上,可我没有。

网友A(2012-08-17):
买个USB驱动线的光盘,上面有XP的驱动

网友B:
三菱的,要用两条线,一条usb转com口一条plc传输线,第一条要驱动的下载usb转com驱动就行了
QQ540940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