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我的电脑装三菱GX-Develop 8.86时出现下面错误怎么办??

楼主(2012-04-08):
描述:图片
我的电脑买的时候是window 7系统64位,装软件装不上,没有办法就装了个双系统,另外是个window xp,装三菱软件环境时总是出现下面错误怎么办,请教各位高手解救。。

网友A:
XP同样问题 求解

网友B:
软件的事吧,win7 32位 xp系统肯定都没问题

网友C:
跟你的操作系统有关系,最好能用XP纯净版的系统

网友D:
把杀毒软件什么的关掉,试试看。

网友E:
我是XP系统,刚开始装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后来装上了,光盘中还有一个软件要先安装好,才可以装三菱。具体的忘了,在试试看吧,祝你好运

网友F:
我在卸载了QP软件后DEVELOP不好用,重新安装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三菱客服的人说需要清理下注册表,但按他们说的路径清理过却没有解决,既然大伙都遇到这个问题了,希望咱们论坛里的高手帮助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G:
这里有软件安装的步骤及注意事项 你可以到这里看看三菱plc编程软件gx-developer-c安装须知/
http://zgzdh.jimdo.com/2012/03/28/三菱plc编程软件gx-developer-c安装须知/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先安装EnvMEL,再安装三菱软件就可以了
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