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9):
有一段程序,如下:
当M100 为OFF时,

LD M8000
SET M0
RST M1

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实现,当M100 为ON时,变成
LD M8000
RST M0
SET M1

就像下图这样,有没有更简洁的?

网友A:
LD M8000是运行监视。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网友B:
没有理解你的意思,M8000为运行常闭,M0和M1都不能置位和复位。

楼主:
以上两位还不明白我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我想知道有没有更简洁的方法做到

网友C:
搞不懂你要做什么?
按上面程序来看,如果 M100   ON     那么 M1   是 ON
                                        M100    OFF  那么 M0   是 ON

那还不如干脆把M8000 去掉,不要用 SET 和 RST ,用如下图,更简单易懂!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你要做什么?
按上面程序来看,如果 M100   ON     那么 M1   是 ON
                                        M100    OFF  那么 M0   是 ON

那还不如干脆把M8000 去掉,不要用 SET 和 RST ,用如下图,更简单易懂!

必须要用到SET 与RESET指令

网友C:
为什么必须要用??
如果确实一定要用,那就没办法了,最多是把前面的 M8000 去掉。

M8000 没什么用,PLC接通电源后,一直是 ON ,所以不用也行。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吧

我也知道INV,都说了要用set 与reset
zsh340

网友E:
楼主的这个程序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动作乱套了。

zsh340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直接去掉前面的LD M8000

网友F:
可不可以用取反啊

网友D:
这不是一个普通人编的程序,都是应试教育制度种下的果!

网友G:
搞不懂,这个程序和直接线圈输出有什么两样?
用ALT也可以。

网友H:
没看明白

网友I:
每天一点点

网友J:
其实你可以就是只用一个取反指令就完事了。
请多关照!

网友J:
如果是考试题一定要用,那就只有去掉M8000算了。
请多关照!

网友K:
LZ,你是闲的蛋疼。
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你是闲的蛋疼。

你才闲的蛋痛,无知的人!假如我我要将这部分程序用于步进程序(SET,STL)中,如果用OUT,转到下状态时就无法保持

网友C:
既然要用步进程序,直接上步进程序!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L:
能达到要的功能就可以了,用什么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
  • 下载积分:+1(lucas) 有道理

网友M:
搞不懂 还是回学校好好学习了
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实现这种可能?(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