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线请教?

楼主(2012-04-09):
今天看到一电机出来六根线,但只接了其中三根,另外三根是什么也没接,即没有三根并在一起组成Y型,也没有和另外一组组成三角型,不知道这样的接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三根不接电机也能启动码?

网友A:
看看电机铭牌

网友B:
可能是4-8极的双速电机吧,双星形接法,低速接三根线,别一组开路不接,高速时接另三根线,原低速线并在一起。
下载积分:+5(注册中心) 热心助人

网友C:
同意二楼说法
wananjushi
zsh340

网友D:
电机接线盒内都有接线图。

网友E:
可能是双速的

网友F:
如果是正常在使用,那就肯定是双速电机,如果还没有使用就很难说了。
下载积分:+2(gaokunjian) 热心助人
绿色的微笑

网友G:
同意2楼

网友H:
应该是双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4-8极的双速电机吧,双星形接法,低速接三根线,别一组开路不接,高速时接另三根线,原低速线并在一起。
目前电机接的是三相220V的电压,想问一下是否可以接三相380?低俗和告诉时都是接一样的电压吗?
机器比较老,没有铭牌了、

网友B:
不能确定接380,但可以看电机尺寸,估算功率(比如是80的或90的),接个380试试,看过热不?电流是不是太大?有没有异响?
直接说下是什么设备,怎么会有三相220的?这玩意还真不好说!
下载积分:+2(gaokunjian) 热心助人

网友I:
有用过一个120W的电机,电机接成三角形时,三相接220V电压,而接成星形时,三相接380V的电压,电机铭牌上会有标注
下载积分:+2(gaokunjian) 热心助人

网友J:
大家对电机很熟悉啊,我实验室里只有教学用的小电机,演示用的

网友K:
开铭牌啊!!!

网友L:
是双速电机,看铭牌上的标示接法。

网友M:
双速电机

网友N:
应该是双速电机。

网友O:
属于双速电机

网友P:
量一下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Q:
三角/双星接法的双速电机

网友R:
用表测量一下吧,你自己确定是不是双速电机

网友S:
l国内常用供电没有三相220V的电源,设备是否有三相380V变220V三相变压器。用万用表测量电机,确定是双速还是单速电机,

网友T:
接受老设备就是这样累!

网友U:
同意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