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9):
一个启动按钮SB1,一个停止按钮SB2,一个紧急停止按钮SB3,一个保持按钮SB4等。
要求:
1.当急停按钮SB3 OFF时,正常启动电机。第一次按启动按钮SB1(一次),第一台电机M1启动正常运行;第二次按启动按钮SB1(一次),第二台电机M2启动正常运行;第三次按启动按钮SB1(一次),第三台电机M3启动正常运行……第五次按启动按钮SB1(一次),第五台电机M5启动正常运行。至此五台电机全部启动正常运转。
2. 这时第一次按动停止按钮SB2(一次),先停止第五台电机M5,其它电机照常运行;第二次按动停止按钮SB2(一次),再停止第四台电机M4;第三次按动停止按钮SB2(一次),停止第三台电机M3……第五次按动停止按钮SB2(一次),停止第一台电机M1。至此五台电机全部停止运行。
3. 在任何正常情况下,若按动停止按钮SB2一次都是对所有正在运行电机的编号选最大的先停止运行,其它状态不变;在任何正常情况下,若按启动按钮SB1一次都是对所有没有运行电机的编号选最小的先启动, 其它状态不变
4. 当急停按钮SB3ON时,所有电机都停止运行,启动无效。
5.在任何情况下,按下SB4奇数次,所有电机保持原状(正在运行的保持运行,未运行的保持未运行状态),除急停按钮外任何按钮失效,按下SB4偶数次,SB4失效,恢复到原来状态(所有按钮正常使用);
6.当仅有一台电机运行时,指示灯L1以每秒1次的频率闪烁;当五台全部运行时,指示灯L1以每秒2次的频率闪烁;当没有电机运行或有2、3、4台电机运行时,指示灯不动作。

网友A:
个人认为,已经在中华工控网中为你写出了程序框架,自己看懂框架的基础上添加一些辅助功能即可完成全部,而你懒惰到如此的地步。

请看你自己在中华工控网的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Boardid=49&ID=316537

怎么还好意思发帖说给提示……

网友B:
确实如此
其实这种问题只是在学习时用用,实际使用不现实,当然如果 中华工控网 上人家写的框架也看不懂,那么你也不适合做这项工作。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其实我是想用其他的方法:比如基本指令,步进指令来写写看!不是沙发说的意思哈!

网友C:
用顺控步进加点联锁就可实现,楼主还是自己多动动脑子吧,别人可以给提示但程序还是要靠自己来编的

网友D:
沙发上的大侠果然够厉害的

网友E:
置位复位加计数器做很合适  搞这么复杂 工艺能这么清晰 看来是懒得动手
!!!

网友F:
我也按照楼主的要求编了一个,请大家指点
附件: 55.rar (10 K) 下载次数:8

网友G:
看看是不是你所需要的,仿真符合你的要求。1秒两分频你自己再搞下!“Ctrl”+“F5”能看到注释,都很简单!
附件: 主控的使用.zip (12 K) 下载次数:11

楼主:
还是好心人多,高手多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