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9):
三菱PLC软件有查看已用I/O地址码功能.OMRON PLC软件怎么查看已用I/O地址吗?

网友A:
在PLC内存里点击CIO可以看到I/O当前使用状态.

网友B:
I/O表里面啊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楼主:
没看明白.不像三菱PLC软件那么直观好看.三菱的你用了就显示并且还显示你用了几个.没用就不显示.这样一来编程序也好记.不会用重.

jxh668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不像三菱PLC软件那么直观好看.三菱的你用了就显示并且还显示你用了几个.没用就不显示.这样一来编程序也好记.不会用重.

OMRON的在这方面可是功能强大的多了

网友D:
ALT+X打开交叉参考,报表类型选择"用法概况";内存区选择I/O,然后点生成就能看到了!

网友E:
交叉索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