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9):
S7-300的程序,用破解软件破解了plc315-2DP的口令。上载了程序。为什么上载的程序在离线状态下看不到SFC块,一到在线就看见了呢。这样要是315坏了更换了会不会就整个系统瘫痪了,因为上载的程序没有这个功能块。

网友A:
SFC,SFB固化在PLC的ROM中,因此无需下载与上载。

zsh340

网友B:
1楼说得对
SFC是固化在CPU当中,CPU型号不同里面的SFC也有所不同

楼主:
谢谢了。那就是如果更换cpu的话,只能用原型号的更换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那就是如果更换cpu的话,只能用原型号的更换了吧。

使用不同型号的CPU需要更改硬件组态.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