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丰炜V系列PLC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2012-04-09):
最近公司买了一台机器,打开电箱一看,是块电路板,经查才知是丰炜的V系列。
哪位前辈用过没,是用什么编程软件,下载线是什么?

网友A:
到丰炜网站上看看啊,资料很多的。

网友B:
是块电路板? 我们的老机器以前有用丰炜vb0还可以 嘿嘿

网友C:
那個喔....你有三菱F1(或台灣士林電機A1)書寫器嗎...插下去就可輸入程式了(基本上是仿三菱F1或是說仿台灣士林電機A1)所生產的
下载积分:+1(0760) 优秀文章

网友C:
忘了提到...用書寫器時(F2-20P)要再加一個....算是轉接器吧,不然無法插到PC板上
下载积分:+1(0760) 热心助人

网友C:
找到圖了...這個是吧
下载积分:+1(0760) 正是这个

网友C:
在一張大家看看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一張大家看看
[attachment=81932]
没错,选型手册就是这样的,不知电脑软件是什么用什么软件,
我没有三菱F1(或台灣士林電機A1)書寫器,

网友D:
有专门的软件的,在丰炜的官网上有

网友E(2013-02-06):
找了好久 没有软件 难道只能用书写器么?

网友F:
有专门的软件的,在丰炜的官网上有
有谁用丰炜V系列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