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PLC双线圈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2-04-09):
我厂以前用的全自动程序,都有手动和自动之分,为了维修方便,一般都用X1点来转换,前两天我自已写了一个程序,也是有手自动转换,在电脑上模拟,检查程序说是有双线圈错误,输出Y点没有动作,还是在复位状态,下载到PLC上监视也是一样,手动和自动转换输出在程序中肯定是有两个一样的线圈的吗,我们以前都是用一个X点常开常闭来转换的都行,现在为什么就不行了呢,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程序写法有错

楼主:
哪要怎么样写啊,能帮忙写一个学习一下吗,谢谢

网友B:
程序编好后,可以用工具检查程序,方法如下 :
如果用户GX Developer 软件,那么点击工具栏上面
1、工具
2、第一行:程序检查
3、跳出个框来,直接点右边:执行 就OK了
如果程序有问题,下面会有显示的。

网友C:
解决双线圈首选是用m转换一下。

楼主:
我用工具检查程序,下面显示双线圈错误,用M点转换一下就行了吗,回去试下,谢了

网友D:
用个辅助器继电器M0转换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E:
手动自动各用单独的标志M来驱动一个线圈就可以!

楼主:
输出有很多个线圈,自动也有两种动作情况,可不可以出现两个线圈啊
tqtji

网友F:
用M转换 就可以了
tqtji

网友F:
用M转换 就可以了 或者用CJ也可以

网友G:
SFC可以双线圈

网友H:
好像不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调用,普通程序也可以双线圈。

网友I:
手动自动转换你非要用 一个点的话 那你手自动转换肯定是旋钮开关吧 X1通运行自动那部分 程序 断运行手动那部分程序不就行了 最好用M点转换一下嘛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J:
自己多看看手册就是了,这是比较基本的问题。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K:
用辅助M

网友L:
用SET RST 可以反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