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9):
使用材料清单  PLC 台达DVP-32EH2  伺服电机 台达ASDA-AB   触摸屏台达DOP-A80
     每次回原点 都由箭头运行方向向前运行 到达近点信号后伺服减速、近点信过去后 伺服停止运行,原点回归结束。如果伺服电机在近点右边  回归原点不是要碰到极限了吗、怎么才能回到原点?

网友A:
可以编程成这样
回原点时,先回到右边极限位,再向左到近点位

楼主:
具体用什么指令呢 能不能写个范例看看 谢谢

网友B:
近点信号 跟 右边极限信号位置距离有多大?
如果距离短,那么你可以把检测 近点信号 的基准块做成长条(我们公司进口设备都做成长条的,长条150MM左右),如果伺服电机在右边,那么  近点信号 ON,编个程序让电机先反转,让近点信号 OFF,然后再右移,回到原来正常工作状态。
同时,由于基准块长了,所以左边的极限信号位置要同时往左移。

如果 近点信号 跟 右边极限信号位置距离很大,那么只有用1楼方法了。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C:
与二次回原点同样的道理

楼主:
欧姆龙和台达PLC 的区别太大了

网友D:
以前做工程用FX系列的时候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我的处理方法是:
将左右极限开关不当做极限开关处理,而是接入到PLC的输入点中,当做普通的输入点------
1.将RLS感应器(原帖右边的极限感应器)和近点DOG开关紧挨在一起安装,并且把感应片做宽一点(如2厘米),执行ZRN原点指令后,感应片位于DOG开关的后面,这时后面的RLS感应器也会被感应片感应到,再执行原点程序时,如果PLC检测到RLS是ON信号,则先超正方向运行一定距离,保证感应片过了DOG开关再执行ZRN回原点程序。
2、第二种处理方法是用程序来解决,当执行ZRN回原点程序时,正常情况下能在DOG开关感应后减速停止;在执行ZRN指令过程中,一旦喷到左右极限开关,立即终止ZRN指令,改用DRVI相对定位指令,使马达运行方向反向,保证处于DOG开关前方后再次执行ZRN指令。这种方法做出来的找原点的效果和伺服马达原点重试(第二次找原点)的效果一样。很实用。
以上是经验之谈,参考一下

网友E:
9楼的方法不错。

在东莞市

网友F:
学写字意义

网友G: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