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300 数据块

楼主(2012-04-09):
各位大侠好 小弟做了一个程序 就一个OB1 里面就一条程序 将PIW22 MOVE到DB1.DBW0中 然后插入一个共享DB1 打开DB1后没有发现创建的有关piw22的数据 这个需要怎么在其中显示出来?
我有一个别人的工程 他将数据传送到数据块中 数据块中就有很多被传送的数据 我该怎么添加进去 说是自动生成的 但我这个怎么会没有 请指教
还有个问题 比如程序中有100个块 有60个块没用 是编程者随意添加的 怎么识别 请各位前辈老师不吝赐教 多谢多谢

网友A:
1、当使用绝对地址时,DB并不要求程序员首先在数据块中声明,至于你要看到内容,请下载至PLC中运行,并建立VAT表,使用绝对地址DB1.DBW0查看便是了。
2、背景数据块的数据定义由其FB的引脚定义自行生成,用户无法直接修改DB中的数据定义。
3、由于DB数据块会占用工作内存,对于西门子那么珍贵的工作内存来说,一般程序员是不会添加没有用的DB的。你可以使用交叉索引查看是否引用到了DB地址,来确定DB是否使用了。
Good Luck~